请教各位大佬,keil c51版本的字体颜色设置问题

楼主:
我的keil不能设置字体颜色,上网找了解决办法也没有找到有用的,别人的keil颜色设置下如图1,我的keil 颜色设置少了这么多如图2请教各位大佬怎么解决,感谢支援

网友A(2020-06-19):
keil4可以设置字体和颜色,keil5会闪退。楼主的keil4出现不能设置,应该是汉化的问题,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B:
那是因为你的Keil的版本比较低,可能是4.0的吧。如果你安装的是4.7以后的版本就会有那么多了。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