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串口范例校验位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06-18):
调stc15串口,从stc-isp工具中复制了范例改下调试出现关于校验位的一个问题。
范例编译调试都是正常的,其校验位是固定的,使用宏定义 :
#define NONE_PARITY     0       //无校验
#define ODD_PARITY      1       //奇校验
#define EVEN_PARITY     2       //偶校验
#define MARK_PARITY     3       //标记校验
#define SPACE_PARITY    4       //空白校验

#define PARITYBIT NONE_PARITY   //定义校验位

为了使其在运行中可变校验位,就将PARITYBIT 改成了全局变量:
BYTE PARITYBIT=NONE_PARITY;//先默认无校验测试

初始化也做了相应修改:
/*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CON = 0xda;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CON = 0xd2;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0
#endif
*/
//改为如下:
    switch(PARITYBIT)
    {
    case NONE_PARITY:
        SCON = 0x50;
        break;//8位可变波特率
    case ODD_PARITY:
    case EVEN_PARITY:
    case MARK_PARITY:
        SCON = 0xda;
        break;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1
    case SPACE_PARITY:
        SCON = 0xd2;
        break;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0
    default:
        break;
    }

发送程序中也改为如下: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ACC = dat;                  //获取校验位P (PSW.0)
    if (P)                      //根据P来设置校验位
    {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ndif*/
          if(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lse if(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
    else
    {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ndif */
          if(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lse if(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
    busy = 1;
    SBUF = ACC;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为了便于对比,范例原代码修改部分都注释掉了。串口工具接收数据观察如下:

修改前,程序循环发送字符串:“STC15F2K60S2  Uart Test !”,串口接收显示正常。

修改后,串口接收的数据变成了:全部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如将 SendData 中 if(P)部分注释掉,即不设置校验位,发送即为正常:“STC15F2K60S2  Uart Test !”

那问题也就出现在 sendData 中的if(P) 部分。
个人理解,如果 PARITYBIT=NONE_PARITY 那么if(P)以下判断语句实际并未执行。

哪位帮忙看看 sendData 中该如何修改:

楼主:
直接了当地问:
当 PARITYBIT = NONE_PARITY ;
以下两段代码一个发送数据不正常,一个发送正常: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ACC = dat;                  //获取校验位P (PSW.0)
   if (P)                      //根据P来设置校验位
   {
      if(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lse if(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
else
  {
            if(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lse if(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
    busy = 1;
    SBUF = ACC;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ACC = dat;                  //获取校验位P (PSW.0)
    busy = 1;
    SBUF = ACC;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个人觉得 if (P)  下面只对奇偶校验判断做了处理,并无无校验的处理部分,理论上以上两段代码应该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