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函数明明已经在.h里面声明了为什么编译出错

楼主(2020-06-18):
51单片机函数明明已经在对应模块的.h里面声明了为什么编译出错,显示找不到函数声明,但是只要这个函数在main函数前声明就没有问题(对应的模块.h文件已经在main函数之前调用了的)

网友A:
有可能是.h的定义里面有错误,导致编译器找不到.h文件,这种小错误很难发现

网友B:
先将函数直接写到main前,此时不用声明,看看是否还报错,然后再进一步调试。

网友C:
可以点开这个.h文件进去看下有没有声明。

网友D:
没有提供具体工程代码不好判断,如果出现找不到xxx变量函数有一种可能是你把工程里的文件重复添加。比如main编译自动把包括的头文件列在其工程子目录下,你又单独给工程增加了这个头文件,就可能会报些奇怪的错误。再有就是本身声明的问题,可能存在粗心的语法错误等。具体情况未提供,所以仅供参考

网友E:
先查看头文件是否有该函数的定义,如果没有就需要补上。头文件包含了,将函数写到main函数前面试试。

网友F:
声明是主函数外用的 ,主函数内是调用声明

网友G:
先看头文件 在查主函数  select

网友H:
看看相应的包含头文件有没有写错  如#include"my.h" 和 对应的.h文件名有没有相互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