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元器件库创建

楼主(2020-06-18):
1、 创建集成库工程(Integrated Library),并另存为 TDA2822.LibPkg
1 点击 TDA2822.libPkg,然后 Add New to Project\Schematic Library。 在左侧边栏 由“Project”切换到 “SCH Library”:
2 对“component_1”进行编辑,点击 Edit…
设置 Default Designator\Symbol Reference为:TDA2822
*注:本例将设计TDA2822 的元器件库,可参照实验文件夹内的 “TDA2822 Data
Sheet”文档,
设置完成后(已更名为 TDA2822.schlib)切换到Project栏,双击进入
3 切换到 *.Schlib 的编辑窗口,放置方框图形。
放置其他图形(为方便 原理图 理解,在方框内放置 TDA2822 双放大器图形)。
4 放置其他图形并调整(所显示图形只是在原理图中显现的形状,此时并无特定的电气意义,所以以美观和方便识别为目的)
放置 引脚(Pin),注意引脚序号是自“1“开始的,放置是有红色叉形(电气连接一端)
的朝外一侧,
5 对引脚进行编辑(在 Library Component Properities 中点击Edit Pins…)
6 参照TDA2822M Datasheet 数据手册第1页 图 编辑引脚名(注意 Designator/序号是与元器件封装引脚号对应的,必须严格一致;而 Name /名称 只是标注,方便绘制和理解原理图,)

绘制完成后的图
72、创建元器件封装库( PCB Library )
参照TDA2822M Datasheet 数据手册第11页 图,注意 标注单位,mm/毫米,inch/英吋, 在Protel 中通常采用英制单位 mil; 1 inch/英吋=1000 mil, 0.1 inch=100 mil 在很多的封装中 通常采用 100 mil(约2.54mm);50mil(约1.27mm)作为引 脚或外形的尺寸单位
8 对于比较规范的封装一般均可以采用Component Wizard… 并设置成需要的尺寸得到封 装(一些特殊的封装一般也可以从规范的封装上做二次修改,所以推荐使用向导10 选择标准封装 Dual In-Line Packages (DIP)
修改 引脚(Pad)尺寸为(80-50-25mil),一般参照元器件的尺寸修改,关键参数是孔 径大小(TDA2822M Datasheet 上标注 引脚针大小为b:0.014~0.022 inch,即14~22 mil, 封装上Pad 孔径要略大于引脚针大小,可以选择为 25mil; 外沿尺寸一般考虑焊接的 方便,不要太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