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源程序编译错误

楼主(2020-06-18):
我学的不是很好,找不出第二个

网友A:
应该是那个地方有中文输入发模式,你没有删除干净,你把这行上下代码重新敲一遍

网友B:
程序编译错误的这个地方,不是用标准的字符

网友C:
我猜那个函数应该是LcdWriteCmd(0x80)
你写错子一个字母,不是Com啊!

网友D:
你必须在前面加函数定义

void LcdWriteCom(unsigned char cmd);

网友E:
没有找到LcdWriteCom函数原型的声明,添加对应的头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F:
将声明的函数跟这个函数对照下,不行复制粘贴下,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G:
把源程序发出来大家看看,你这样谁也看不出问题。

网友G:
把你的文件发出来,大家给你定位一下。

网友H: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