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STC8G1k08—20PIN的多通道内部ADC查询测量程序,想改成定时器加中断检测该...

楼主(2020-06-18):
#include<stc8g.h>                //STC8G系列单片机头文件,可去最新版stc—isp里下载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detab.h"
#include "LQ12864.h"

/******************************+**********************************
函数功能: 采AD转换完成的值
说    明:
入口参数: channel 定义ADC口,范围:0x00~0x07    0x08~0x0e    0x0f
                                                                   P1.0~P1.7        P3.0~P3.6  单片机VCC脚
出口参数: tes
*****************************************************************/
unsigned int AD_get(unsigned char channel)
{
   int tes;     //定义一个变量tes,用来储存ADC读取的结果
   ADC_CONTR = 0x80|0x40|channel; //启动 AD 转换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 ADC 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tes = ADC_RES; //读取 ADC 结果
   return tes;          //返回AD转换完成的值
}
/****************************************************************
函数功能: 读取8个采到的AD值,求其平均值并返回所求值
说    明:先取两次AD值,并丢弃,再采8个AD值,求其平均值,再返回值
入口参数: channel 定义ADC口,范围:0x00~0x07    0x08~0x0e    0x0f
                                                                   P1.0~P1.7        P3.0~P3.6  单片机VCC脚
出口参数: res
*****************************************************************/
unsigned int AD_work(unsigned char channel)
{
    char i;

    unsigned int res=0;
        AD_get(channel);
    AD_get(channel); //前两个数据丢弃,在切换通道的时候更加稳定
        res = 0;   //res清零

        for (i=0; i<8; i++)
        {
                res += AD_get(channel); //读取 8 次数据
        }

        res=res/8; //取平均值
    return res;         //返回完成的值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vcc;                //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vcc,存储AD_val运算完后的整数值
        unsigned int vcc1;                //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vcc1,存储AD_val运算完后的小数值
        unsigned int vcc2;                //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vcc2,存储AD_vcc运算完后的整数值
        unsigned int vcc3;                //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vcc3,存储AD_vcc运算完后的小数值

        unsigned int AD_val;        //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AD_val,存储P1.0采到的AD值
        unsigned int AD_vcc;    //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AD_vcc,存储P1.1采到的AD值

        unsigned char s[8]={0};        //定义无符号整形数组s,存储AD_val的值
        unsigned char t[8]={0};        //定义无符号整形数组t,存储AD_vcc的值

        P0M0 = 0x00; //设置P0.0~P0.7为双向口模式
        P0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P1.0~P1.7为双向口模式
        P1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P2.0~P2.7为双向口模式
        P2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P3.0~P3.7为双向口模式
        P3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P4.0~P4.7为双向口模式
        P4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P5.0~P5.7为双向口模式
        P5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 P1.0和P1.1,P1.4 为 ADC 口,也就是高阻输入模式
    P1M1 = 0x13;
        P3M0 = 0x00; //设置P3.1~P3.6为ADC 口
        P3M1 = 0x7e;
        ADCCFG = 0x0f; //设置 ADC 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6
        ADC_CONTR = 0x80; //使能 ADC 模块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while(1)
        {
            AD_val=AD_work(0x00);           //将P1.0口的返回值储存到变量AD_val
                AD_vcc=AD_work(0x01);           //将P1.1口的返回值储存到变量AD_vcc

                vcc=AD_val*20/1024;           //取模作为显示电压1的整数
                vcc1=AD_val*20%1024;          //取余作为显示电压1的小数
                vcc2=AD_vcc*20/1024;           //取模作为显示电压2的整数
                vcc3=AD_vcc*20%1024;          //取余作为显示电压2的小数

                if(vcc1<10)          //如果小数部分小于10,则在数组里小数部分前置两个零
                {
                        sprintf(s,"%d.00%dv",vcc,vcc1); //打印电压值到数组s
                }
                else if(vcc1<100)  //如果小数部分小于100,则在数组里小数部分前置一个零
                {
                        sprintf(s,"%d.0%dv",vcc,vcc1); //打印电压值到数组s
                }
        else if(vcc1>=1000)  //如果小数部分小于1000,则在数组里小数部分强制减去18
                {
                        sprintf(s,"%d.%dv",vcc,vcc1-18); //打印电压值到数组s
                }
                else          //如果小数部分大于1000,无特殊要求
                {
                        sprintf(s,"%d.%dv",vcc,vcc1); //打印电压值到数组s
                }

                if(vcc3<10)         //如果小数部分小于10,则在数组里小数部分前置两个零
                {
                        sprintf(t,"%d.00%dv",vcc2,vcc3);
                }
                else if(vcc3<100)  //如果小数部分小于100,则在数组里小数部分前置一个零
                {
                        sprintf(t,"%d.0%dv",vcc2,vcc3); //打印电压值到数组t
                }
        else if(vcc3>=1000)        //如果小数部分小于1000,则在数组里小数部分强制减去18
                {
                        sprintf(t,"%d.%dv",vcc2,vcc3-18); //打印电压值到数组t
                }
                else                                 //如果小数部分大于1000,无特殊要求
                {
                        sprintf(t,"%d.%dv",vcc2,vcc3); //打印电压值到数组t
                }

//                sprintf(s,"%d",AD_val);                //把AD_val的值打印成一个字符串保存在数组s中
//                sprintf(t,"%d",AD_vcc);                //把AD_vcc的值打印成一个字符串保存在数组s中
                delay(2000);                                //延时2秒,防止数据刷新太快

                OLED_P6x8Str(24,0,"Voltage tester");
                OLED_P6x8Str(0,1,"V1:");
                OLED_P6x8Str(19,1,s);                //在显示屏显示数组s里的值
                OLED_P6x8Str(0,2,"I1:");
                OLED_P6x8Str(0,4,"V3:");

                OLED_P6x8Str(0,5,"I3:");
                OLED_P6x8Str(0,7,"V5:");

                OLED_P6x8Str(64,1,"V2:");
                OLED_P6x8Str(83,1,t);                //在显示屏显示数组t里的值
                OLED_P6x8Str(64,2,"I2:");
            OLED_P6x8Str(64,4,"V4:");

                OLED_P6x8Str(64,5,"I4:");
                OLED_FormLine(0,3);
                OLED_FormLine(0,6);
                AD_val=0;                                          //清零
                AD_vcc=0;                                          //清零

                vcc=0;                                                  //清零
                vcc1=0;                                                  //清零
                vcc2=0;                                                  //清零
                vcc3=0;                                                  //清零

        }
}

如题,想改成定时器加中断检测内部多通道ADC的函数,不知道该怎么改,请求大佬们给点思路

网友A(2021-07-07):
看看你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