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能帮我看看为什么单片机数码管没有反应吗?要如何修改?

楼主(2020-06-18):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ufr[]="------\r\n";//存放接收数据
uchar *prx=&bufr;//接收指针
bit str; //接收完毕标志位
//段码
uchar code leddata[]={
0xC0, //"0"
0xF9, //"1"
0xA4, //"2"
0xB0, //"3"
0x99, //"4"
0x92, //"5"
0x82, //"6"
0xF8, //"7"
0x80, //"8"
0x90, //"9"
0x88, //"A"
0x83, //"B"
0xC6, //"C"
0xA1, //"D"
0x86, //"E"
0x8E, //"F"
0x89, //"H"
0xC7, //"L"
0xC8, //"n"
0xC1, //"u"
0x8C, //"P"
0xA3, //"o"
0xBF, //"-"
0xFF, //熄灭
0xFF //自定义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i)
{
uint m,n;
for(m=i;m>0;m--)
for(n=90;n>0;n--);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led_display()
{
uchar i;
P2=0x01;
for(i=0;i<6;i++)
{
P0=0xff;
P2=_cror_(P2,1);
P0=leddata[bufr[i]-'0'];
delay(2);
}
}
//字符发送函数
void putchar(uchar data1)
{
SBUF=data1; //将待发送的字符送入发送缓冲器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0; //发送中断标志请0
}
//字符串发送函数
void putstring(uchar *dat)
{
while(*dat!='\0')    //判断字符串是否发送完毕
{
putchar(*dat);        //发送单个字符
dat++;                //字符地址加1,指向先下一个字符
delay(5);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serial_init()
{
TMOD=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2
SCON=0x50;  //串行口工作方式2
PCON=0x80; //SMOD =1,波特率加倍
TH1=0xfa;
TL1=0xfa;    //波特率设置9600
ES=1;
EA=1;//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serial_init();
TR1=1;
putstring("Receiving from 8051...\r\n");
putstring("----------------------\r\n");
delay(50);
while(!str);//等待接收完毕
while(1)
{
P0=0xff;
while(!str);
led_display();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if(RI!=1) return;//判断是否接收
{
str=0;
ES=0;
*prx=SBUF; //接收存放数据
putchar(*prx);
RI=0;
prx++;    //指针自加
if(*prx=='\0') //是否接收完成
{
prx=&bufr;//指针初始化
str=1; //标志位置1
putstring("\r\n");
putstring("translate over!\r\n");
ES=1;
return;
}
ES=1;
return;    //退出中断
}
}

网友A:
P0=leddata[bufr[i]-'0'];
uchar bufr[]="------\r\n";//存放接收数据这两句话让我看着怎么像是字符变量,不是实际的数;
你直接输入
P0=leddata[i];
看看是不是显示的012345,如果是,说明P0=leddata[bufr[i]-'0'];
uchar bufr[]="---需要改,就是这个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三极管试看。

去掉了,但是数码管显示的不是我在pc端输入的数据,可以帮我看看程序吗?

网友B:
去掉三极管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