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单片机读取adc错误,找不到原因?

楼主(2020-06-18):
测试stc8a单片机的12位adc,不要求精度。硬件电路    AVref接VCC,AVcc接VCC,VCC为5V;           AGnd接GND.测试结果:都是最大值4095,

以下是我的程序:

以下是stc提供的例程

确实找不出问题,在这里请教下哪里处问题了?

我的adc程序1

我的adc程序1

我的adc程序2

我的adc程序2

stc提供的例程

stc提供的例程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手册中的原理图要看看比对一下,AVCC接到VCC时串个电感,AGND接到GND时加个0R电阻,这是有作用的,不然人家不会推荐这种电路接法

网友B:
1、把R1短路看看ADC值
2、确保V看看Vref接了Vcc

网友C:
要参考官方的电路图

网友D:
R1接地了没有?
多少是要并联一个104电容在R1两头的
至于官方电路,串不串电感和0欧电阻要不要都无所谓,反正你对精度没有要求

网友E:
从程序说你看看adc定义的数据类型

网友F(2022-11-03):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直接下载STC官方例程就可以测试啦

网友H(2023-03-11):
我今天调试STC15W408AS发现,使用外部晶振ADC就采不到数据,我这个10位的采出来永远都是0x03FF,换成内部晶振采的数据就准确了。

我猜测你是不是也用外部晶振。这个BUG直接想骂人!

网友I:
把查询 ADC完成标志的语句
改成:
while((ADC_CONTR & 0x20) != 0x20);
或者:
while((ADC_CONTR & 0x20) == 0x00);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今天调试STC15W408AS发现,使用外部晶振ADC就采不到数据,我这个10位的采出来永远都是0x03FF,换成内部晶 ...

怎么会?ADC时钟取自系统时钟,系统时钟是内部时钟、外部晶振二选一。
我有好多东西用的STC15W408AS做的,就是因为带ADC和PWM、SPI、串口,而我基本都使用外部晶振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怎么会?ADC时钟取自系统时钟,系统时钟是内部时钟、外部晶振二选一。
我有好多东西用的STC15W408AS做的 ...

我也想不明白,但是事实证明就是。我用的是STC15W408AS,SOP28封装,芯片最下面的一串数字是2219H3RK92.XA。现在用内部晶振是正常的,只要一用外部晶振,ADC_RES得到的值就是255,我已经排除其他原因了。
这款芯片用好久了,以前都用内部晶振,没发现有什么,这次因为需要高精度时钟,换了外部晶振,就这样了。
我感觉STC的芯片暗BUG多,我曾经还遇到过开机启动不进入程序,并且电流增大,芯片发烫的,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改电路,增加延时电容,延迟启动单片机,就好了。这些神奇的BUG我一直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