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实验 声光报警的C语言程序的编写思路?

楼主:
实验原理如图
蜂鸣器实验程序流程图

网友A(2020-09-30):
对于声光报警系统,使用蜂鸣器有些小材大用。你可以换着使用继电器,主要可以使用光敏模块、咪头进行检测。我刚才编写了以下。60行代码足够搞定。

网友B(2020-11-26):
引用 网友A:
对于声光报警系统,使用蜂鸣器有些小材大用。你可以换着使用继电器,主要可以使用光敏模块、咪头进行检测。 ...

你好  请指导下声光报警程序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