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出PDF图片文字出来乱码怎么办?

楼主:
我想用proteus出图,A3的可以打印清楚,但是我只会出PDF图,但是出来的文字乱码,文本格式切换过好多,还是乱码。请教各位大佬的帮助

网友A(2020-06-19):
你可以试一下虚拟打印功能,看看虚拟打印输出的PDF效果,或者就是输出图片后再进行相关处理

网友B:
字体需要设置好,一般设置成宋体就可以了,以下是我实际操作设置:

字体设置成宋体

设置输出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