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电子时钟LED数码管实验程序

楼主:
#include"ds1302.h"

//---DS1302写入和读取时分秒的地址命令---//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3年1月1日星期二12点00分00秒。---//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char TIME[7] = {0, 0, 0x12, 0x05, 0x06, 0x02, 0x20};
char TestKey();
char SetTime(char *BUF);
/*******************************************************************************
* 函 数 名         : Ds1302Write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命令(地址+数据)
* 输    入         : addr,dat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n;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Ds1302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DS1302.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Time
* 函数功能                   : 读取时钟信息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ReadTime()
{
        uchar n;
        for (n=0; n<7; n++)//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

/************************************************************************
* 实 验 名                 : DS1302时钟显示试验
* 实验说明       : 数码管显示时钟信息
* 连接方式       : 见连接图
* 注    意                 :
*************************************************************************  */

#include<reg51.h>
#include"ds1302.h"

//--定义使用的IO--//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声明全局变量--//
void DigDisplay();
void Ds1302Init();
char TestKey();
char SetTime(char *BUF);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int i=0,j;
        char TimeTem[7];
//        Ds1302Init();
        while(1)
        {
                i++;
                Ds1302ReadTime();
                switch(i/600)          ////切屏间隔时间设定
                {
                        case 0:
                                DisplayData[0] = DIG_CODE[TIME[2]/16];                                //时
                                DisplayData[1] = DIG_CODE[TIME[2]&0x0f];
                                DisplayData[2] = 0x40;
                                DisplayData[3] = DIG_CODE[TIME[1]/16];                                //分
                                DisplayData[4] = DIG_CODE[TIME[1]&0x0f];
                                DisplayData[5] = 0x40;
                                DisplayData[6] = DIG_CODE[TIME[0]/16];                                //秒
                                DisplayData[7] = DIG_CODE[TIME[0]&0x0f];
                                break;
                        case 1:
                                DisplayData[0] = DIG_CODE[TIME[6]/16];                                //年
                                DisplayData[1] = DIG_CODE[TIME[6]&0x0f];
                                DisplayData[2] = 0x40;
                                DisplayData[3] = DIG_CODE[TIME[4]/16];                                //月
                                DisplayData[4] = DIG_CODE[TIME[4]&0x0f];
                                DisplayData[5] = 0x40;
                                DisplayData[6] = DIG_CODE[TIME[3]/16];                                //日
                                DisplayData[7] = DIG_CODE[TIME[3]&0x0f];
                                break;

                        case 2:
                                DisplayData[0] = 0x37;                                                                //N
                                DisplayData[1] = DIG_CODE[0];                                                 //0
                                DisplayData[2] = 0x40;
                                DisplayData[3] = DIG_CODE[0];                                                //0
                                DisplayData[4] = DIG_CODE[TIME[5]&0x0f];                        //星期
                                DisplayData[5] = 0x40;
                                DisplayData[6] = DIG_CODE[0];                                //0
                                if(TIME[2]>0x11)DisplayData[7] = 0x73;//DIG_CODE[10];                //A
                                else DisplayData[7] = 0x77;                                                        //P
                                break;
                        default:
                                i=0;
                }
                DigDisplay();
                if(TestKey()==1)
                {
                        for(j=0;j<7;j++)TimeTem[j]=TIME[j];
                        if(SetTime(TimeTem)==1)
                        {
                                for(j=0;j<7;j++)TIME[j]=TimeTem[j];
                                Ds1302Init();
                        }
                }
        }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j=5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TestKey
* 函数功能                   : 检测独立按键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按键Key值:0~8
*******************************************************************************/
char TestKey()
{
        char i,tem;
        P1=0xff;
        tem=P1;
        if(tem==0xff)return 0;
        tem=~tem;
        for(i=8;i>0;i--)
        {
                tem<<=1;
                if(tem==0)return i;
        }
        return 0;
}

/*******************************************************************************
* 函 数 名         : SetTime
* 函数功能                   : 时间设置子函数
* 输    入         : 时间缓冲数组指针
* 输    出         : 是否修改当前时间:0,取消;1,修改
*******************************************************************************/
char SetTime(char *BUF)
{
        char cur_sel=0;                //当前选择字段:0,小时;1,分;2,秒;3,年;4,月;5,日;6,星期
        int flash_time=30;        //闪烁时间控制
        int i=0,j;
        char flash_pos[]={0,1,3,4,6,7,0,1,3,4,6,7,4,4};//闪烁相对位置
        char cur_scale[]={0,23,0,59,0,59,0,99,1,12,1,31,1,7};//字段修改范围
        char BUF_NO[]={2,1,0,6,4,3,5}; //当前选择对应BUF数组序号
        char tem;
        char lastkey=0;
        while(1)
        {
                switch(cur_sel/3)          ////切屏间隔时间设定
                {
                        case 0:
                                DisplayData[0] = DIG_CODE[BUF[2]/16];                                //时
                                DisplayData[1] = DIG_CODE[BUF[2]&0x0f];
                                DisplayData[2] = 0x40;
                                DisplayData[3] = DIG_CODE[BUF[1]/16];                                //分
                                DisplayData[4] = DIG_CODE[BUF[1]&0x0f];
                                DisplayData[5] = 0x40;
                                DisplayData[6] = DIG_CODE[BUF[0]/16];                                //秒
                                DisplayData[7] = DIG_CODE[BUF[0]&0x0f];
                                break;
                        case 1:
                                DisplayData[0] = DIG_CODE[BUF[6]/16];                                //年
                                DisplayData[1] = DIG_CODE[BUF[6]&0x0f];
                                DisplayData[2] = 0x40;
                                DisplayData[3] = DIG_CODE[BUF[4]/16];                                //月
                                DisplayData[4] = DIG_CODE[BUF[4]&0x0f];
                                DisplayData[5] = 0x40;
                                DisplayData[6] = DIG_CODE[BUF[3]/16];                                //日
                                DisplayData[7] = DIG_CODE[BUF[3]&0x0f];
                                break;
                        case 2:
                                DisplayData[0] = 0x37;                                                                //N
                                DisplayData[1] = DIG_CODE[0];                                                 //0
                                DisplayData[2] = 0x40;
                                DisplayData[3] = DIG_CODE[0];                                                //0
                                DisplayData[4] = DIG_CODE[BUF[5]&0x0f];                        //星期
                                DisplayData[5] = 0x40;
                                DisplayData[6] = DIG_CODE[0];                                //0
                                if(TIME[2]>0x12)DisplayData[7] = DIG_CODE[10];                //A
                                else DisplayData[7] = 0x77;
                                break;
                        default:
                                break;
                }
                i++;
                if(i>flash_time)
                {
                        for(j=flash_pos[cur_sel*2];j<=flash_pos[cur_sel*2+1];j++)DisplayData[j]=0x00;
                }
                if(i==2*flash_time)i=0;
                DigDisplay();
                if(lastkey!=TestKey())          //防止长按
                {
                 lastkey=TestKey();
                        switch(lastkey)
                        {
                                case 0:                        //无按键
                                        break;
                                case 1:                        //1号键:取消
                                        return 0;
                                case 2:
                                        cur_sel++;
                                        if(cur_sel>6){cur_sel=0;}                   //2号键:下一字段
                                        break;
                                case 3:                //3号键:上一字段
                                        cur_sel--;
                                        if(cur_sel<0){cur_sel=6;}
                                        break;
                                case 4:
                                        return 1;  //4号键:确定修改
                                case 5:                   //5号键:当前字段加1
                                        tem=(BUF[BUF_NO[cur_sel]]/16)*10+(BUF[BUF_NO[cur_sel]]&0x0f);//转换10进制
                                        tem++;
                                        if(tem>cur_scale[cur_sel*2+1])tem=cur_scale[cur_sel*2];        //越界检测
                                        BUF[BUF_NO[cur_sel]]=(tem/10)*16+tem%10;//转换BCD码
                                        break;
                                case 6:                   //6号键:当前字段减1
                                         tem=(BUF[BUF_NO[cur_sel]]/16)*10+(BUF[BUF_NO[cur_sel]]&0x0f);//转换10进制
                                        tem--;
                                        if(tem<1)tem=cur_scale[cur_sel*2+1];        //越界检测
                                        BUF[BUF_NO[cur_sel]]=(tem/10)*16+tem%10;//转换BCD码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头文件部分
#ifndef __DS1302_H_
#define __DS1302_H_

//---包含头文件---//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定义ds1302使用的IO口---//
sbit DSIO=P3^4;
sbit RST=P3^5;
sbit SCLK=P3^6;
sbit P16=P1^6;
sbit P17=P1^7;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定义全局函数---//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void Ds1302Init();
void Ds1302ReadTime();

//---加入全局变量--//
extern uchar TIME[7];        //加入全局变量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