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NTC测温显示温度比实际过高,如何矫正?

楼主:
    输入程序后,程序从这里下载的,现在应该如何矫正温度

网友A(2020-06-19):
必须按所选购的热敏电阻型号,按其官方温阻表和分压电阻等相关参数制作查表数组。不是随便下载一个程序就适用的。除非所选热敏电阻型号和相关硬件连接方式与其一致。

网友B:
你AD采样值转换成温度值的公式是什么,你看看是不是偏大

网友C:
需要你对NTC做个校准,而后重新修正这个表。
马虎一点:就取一个点,如25度,这时设计法测出NTC的实际阻值,得到与标准阻值的差(取比值)。
以后:每次先将阻值乘以这个比例,再查表,即认为你的NTC阻值有偏差,先去除偏差。
认真的做法,是做多点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