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AX7219数码管显示的8路抢答器Proteus仿真程序问题 求帮助

楼主:
以单片机为核心,设计一个8位竞赛抢答器

#include<reg51.h>
sbit DIN=P3^0;            //与max7219接口定义
sbit LOAD=P3^1;
sbit CLK=P3^2;
sbit key0=P1^0;         //8路抢答器按键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sbit key3=P1^3;
sbit key4=P1^4;
sbit key5=P1^5;
sbit key6=P1^6;
sbit key7=P1^7;
sbit key_clear=P2^0;        //主持人时间设置、清除
sbit begin=P2^1;        //主持人开始按键
sbit sounder=P3^7;            //蜂鸣器
unsigned char second=30;        //秒表计数值
unsigned char counter=0;        //counter每100,minite加1
unsigned char people=0;            //抢答结果
unsigned char
num_add[]={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max7219读写地址、内容
unsigned char num_dat[]={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0x88,0x89};

unsigned char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unsigned char keyvalue,temp;
keyvalue=0;
P1=0xff;
temp=P1;
if(~(P1&temp))
      {
        switch(temp)
    {
          case 0xfe:
            keyvalue=1;
            break;
          case 0xfd:
            keyvalue=2;
            break;
        case 0xfb:
            keyvalue=3;
            break;
          case 0xf7:
            keyvalue=4;
            break;

        case 0xef:
                keyvalue=5;
                break;
              case 0xdf:
                keyvalue=6;
                break;
              case 0xbf:
                keyvalue=7;
            break;
                  case 0x7f:
                keyvalue=8;
                break;
              default:
                keyvalue=0;
                break;
        }
      }
      return keyvalue;
    }
    void max7219_send(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向max7219写命令
{
    unsigned char    ADS,i,j;
      LOAD=0;
      i=0;
      while(i<16)
      {
    if(i<8)
        {
              ADS=add;
        }
    else
        {
              ADS=dat;
        }

        for(j=8;j>=1;j--)
        {
              DIN=ADS&0x80;
              ADS=ADS<<1;
              CLK=1;
              CLK=0;
        }
        i=i+8;
    }
      LOAD=1;
    }
void max7219_init()            //函数功能:max7219初始化
{
    max7219_send(0x0c,0x01);
      max7219_send(0x0b,0x07);
      max7219_send(0x0a,0xf5);
      max7219_send(0x09,0xff);
}
void time_display(unsigned char x)        //函数功能:时间显示
{
    unsigned char i,j;
      i=x/10;
      j=x%10;
      max7219_send(num_add[1],num_dat[j]);
      max7219_send(num_add[0],num_dat[i]);
}

void scare_display(unsigned char x)           //函数功能:抢答结果显示
{
      unsigned char i,j;
      i=x/10;
      j=x%10;
    max7219_send(num_add[3],num_dat[j]);
      max7219_send(num_add[2],num_dat[i]);
}
void holderscan()                            //函数功能:抢答时间设置,0-60s
{
      time_display(second);
      scare_display(people);
      if(~key_clear)                            //如果有键按下,改变抢答时间
      {
        while(~key_clear);
        if(people)                            //如果抢答结果没有清空,抢答器重置
        {
              second=30;
    people=0;
        }
        if(second<60)
        {
              second++;
        }
        else
        {
              second=0;
        }
      }
}

void timer_init()            //定时器T0初始化
{
      EA=1;
      ET0=1;
      TMOD=0x01;
TH0=0xd8;        //装入定时器定时常数,设定10ms中断一次
TL0=0xef;
}
void main()
{
while(1)
{
do
{
holderscan();
}while(begin);        //开始前进行设置,若未按下开始键
while(~begin);        //防抖
max7219_init();         //芯片初始化
timer_init();              //中断初始化
TR0=1;                      //开始中断
  do

{
time_display(second);
scare_display(people);
people=keyscan();
  }while((!people)&&(second));    //运行直到抢答结束或时间结束
  TR0=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函数
{
      if(counter<100)
      {
        counter++;
        if(counter==50)
        {
              sounder=0;
        }
    }
    else
    {
        sounder=1;
        counter=0;
    second=second-1;
    }
      TH0=0xd8;                //重新装载
      TL0=0xef;
      TR0=1;
}

右侧显示不正常 求大神帮忙修改一下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