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单片机定时浇水PCB仿真程序 使用了adc0832+土壤湿度传感器

楼主(2020-06-19):
制作出来的定时浇水实物图如下:

实物图片

实物图片

实物图片

实物图片

文件有点大,所有分批上传了,见谅

Altium Designer画的单片机定时浇水系统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K1 用于设置选择高位还是低位                                                              左数第四个
K2 用于高/低位减                                                                            左数第三个
K3 用于高/低位加                                                                            左数第二个
K4用于 设置模式 初始设置其他3按键按下无用 显示at 按下一次之后启动3个按键 显示 mt            左数第一个
当测量值超过设置值或者低于设定值 小灯亮 反之不亮

显示内容
hun :数值%       H:数值
mode:模式        L:数值
*/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adc0832.h"

unsigned char shidu;                                                  //湿度数据
unsigned char shidu_h=70;                                              //湿度高位
unsigned char shidu_l=20;                                             //湿度低位
unsigned char shidu_table[]={0,0,0,0};                                //湿度数组
unsigned char disp1[]="Hum :";                                         //显示
unsigned char disp2[]="Mode:";
unsigned char disp3[]="% AT MT H: L:";
sbit LED=P1^1;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bit mode_flag;                                                            //高低位模式
bit shizhi_flag;                                                          //设置模式
void key_proy();
void Delay10ms(void) ;  //误差 0us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LcdInit();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key_proy();
                           LcdWriteCom(0x80);
                                for(i=0;i<5;i++)
                                {
                                        LcdWriteData(disp1[i]);                                   //显示Hum :
                                }
                                LcdWriteCom(0x80+0X40);
                                for(i=0;i<5;i++)
                                {
                                        LcdWriteData(disp2[i]);                                  //显示Mode:
                                }
                                LcdWriteCom(0x85);
                                LcdWriteData(shidu_table[0]+'0');                           //显示湿度
                                LcdWriteCom(0x86);
                                LcdWriteData(shidu_table[1]+'0');
        LcdWriteCom(0x87);
        LcdWriteData(disp3[0]);                                                              //显示%
                                if(shizhi_flag==0)
                                {
                                        LcdWriteCom(0x80+0X45);                                    //显示at

                                        LcdWriteData(disp3[2]);
                                        LcdWriteCom(0x80+0X46);
                                        LcdWriteData(disp3[3]);
                                }
                                else
                                {
                                  LcdWriteCom(0x80+0X45);                                     //显示MT
                                        LcdWriteData(disp3[5]);
                                        LcdWriteCom(0x80+0X46);
                                        LcdWriteData(disp3[6]);
                                }
                                LcdWriteCom(0x8c);                                     //显示设定值  高位
                                LcdWriteData(disp3[8]);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disp3[9]);
        LcdWriteCom(0x8e);
                                LcdWriteData(shidu_h/10+'0');
              LcdWriteCom(0x8f);
                                LcdWriteData(shidu_h%10+'0');

                          LcdWriteCom(0xcc);                                 //显示设定值  低位
                                LcdWriteData(disp3[11]);
        LcdWriteCom(0xcd);
                                LcdWriteData(disp3[12]);
        LcdWriteCom(0xce);
                                LcdWriteData(shidu_l/10+'0');
              LcdWriteCom(0xcf);
                                LcdWriteData(shidu_l%10+'0');

         }
}

void key_proy()
{
            unsigned char i;
      if(K1==0)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1==0)
                          mode_flag=~mode_flag;                                            // 设置按键模式
                                while((i<5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if(K2==0)                                                                  // 高低位减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if(shizhi_flag==1)
                                        {
                                                if(mode_flag==0)
                                                                shidu_l--;
                                                if(mode_flag==1)
                                                                shidu_h--;
                                        }

                                }
                                while((i<5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if(K3==0)                                                             // 高低位加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3==0)
                                {
          if(shizhi_flag==1)
                                        {
                                                if(mode_flag==0)
                                                                shidu_l++;
                                                if(mode_flag==1)
                                                                shidu_h++;
                                        }
                                }
                                while((i<50)&&(K3==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if(K4==0)                                                           // 设置高位/低位
                        {
              Delay10ms();
                                if(K4==0)
                                {
                         shizhi_flag=~shizhi_flag;
                                }
                                while((i<50)&&(K4==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i,key_time;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i++;key_time++;
        if(key_time==10)
        {
          key_time=0;
        //        key_proy();
        }
        if(i==100)                                               //每100ms读取一次数据
        {
                  i=0;
                  shidu=100-read_ad(0)*0.39 ;
                        shidu_table[0] = shidu%100/10; //十位
                        shidu_table[1] = shidu%10;//个位
                  if((shidu<=shidu_h)&&(shidu>=shidu_l))              //温度在 设定值小灯灭
                                LED=1;
                        else                                                // 小灯亮
                                LED=0;

        }
}

网友A:
不错、不错,正想DIY一个。

网友B:
正需要这个单片机浇水控制器,谢谢分享!

网友C:
这个厉害了 多谢分享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指点,学习下先。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E(2020-09-21):
正需要烧水控制器,谢谢分享!

网友F(2024-08-05):
你好 有没有详细资料 需要学习一下 拜托

网友G(2024-09-16):
感谢分享,趁着假期学习一下

网友H(2024-10-21):
谢谢楼主分享指点,学习下先。

网友I(2024-12-17):
人才,DIY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