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stm32按键问题,求大神指点,我的按键按下为什么灯不灭呢

楼主(2020-06-19):
I0%OT9[]R@OZ4(N9WV)L.png H8`G94A%)PC0QXPRKAD`48I.png 求大神指点,我的按键按下为什么灯不灭呢

楼主:
其实我是想用开关控制1602和灯,求助大神,具体怎么实现,现在开关连灯都控制不了:(

网友A:
走单步调试。

楼主:
大神,我换了个引脚能灭了,但是按两次就没用了,应该是proteus不能完全仿真,那个我还想问一下怎么用开关控制1602,我才学几节课,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用开关控制1602和灯,求助大神,具体怎么实现,现在开关连灯都控制不了:(

你这部分代码好像没有涉及按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