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测温程序(18B20+LCD1602)

楼主(2020-06-19):
FILE NAME:                        main.c
CHIP TYPE:                        STC12C5A60S2
CLOCK FREQUENCY:        11.0592 MHZ
IDE:                                WAVE SH51
COMPILER:                        KEIL for 8051
TIME:                                20/09/2013
AUTHOR:                                RE
VERSION:                        2.0
HARDWARE CONNECT:        MAIN_BOARD       CPU_51
                  RS     ---                           P0.6
                                                RW     ---                                 P0.5
                                                E      ---                           P0.4
                                                D0-D7  ---                           P1.0-P1.7
                                                CPU_51                 SENSOR
                                                P0.0   ---                   18B20_OUT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 = P0^0;
sbit RS = P0^6;
sbit RW = P0^5;
sbit EN = P0^4;

uchar data disdata[7];

uint tvalue;                        //温度值
uchar tflag;                        //温度正负标志

/********************************************************
                          LCD1602相关程序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s)         //延时1毫秒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00;j++);
        }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LCD1602的写指令程序
{
        delay1ms(1);
        RS=0;
        RW=0;
        EN=0;
        P1=com;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Lcd_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LCD1602的写数据程序
{
        delay1ms(1);;
        RS=1;
        RW=0;
        EN=0;
        P1=dat;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Lcd_Init()                            //LCD1602初始化设置
{
        delay1ms(15);
        Lcd_Write_Com(0x38);delay1ms(5);
        Lcd_Write_Com(0x08);delay1ms(5);
        Lcd_Write_Com(0x01);delay1ms(5);
        Lcd_Write_Com(0x06);delay1ms(5);
        Lcd_Write_Com(0x0c);delay1ms(5);
}

void Lcd_1602_Display_String(uchar ad, uchar *s)//LCD1602的显示程序
{
        Lcd_Write_Com(ad);
        while(*s>0)
        {
                Lcd_Write_Dat(*s++);
        }
}

/****************************************************
                           DS18B20相关程序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B20_Reset()                        //DS18B20的复位程序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0);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75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小于96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140);
}

uchar DS18B20_Read()                         //DS18B20的读数据程序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
                  dat|=0x80;
                }
                delay_18B20(40);
        }
        return(dat);
}

void DS18B20_Write(uchar wdata)   //DS18B20的写数据程序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40);
                DQ = 1;
                wdata>>=1;
        }
}

/***************************************************
              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DS18B20_Read_Temp()
{
        uchar a,b;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B20_Wri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B20_Write(0xbe);   //读取温度
        a=DS18B20_Read();
        b=DS18B20_Rea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
                tflag=0;
        }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 //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
        return(tvalue);
}

/************************************************************
                                  温度值显示
*************************************************************/

void DS18B20_Display()
{
        uchar flagdat;
        disdata[0]=tvalue/1000+0x30;     //百位数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 //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   //个位数
        disdata[3] = '.';
        disdata[4]=tvalue%10+0x30;                 //小数位
        disdata[5]=0xDF;
        disdata[6]='C';

        Lcd_1602_Display_String(0x80, "Current Temp :");

        if(tflag==0)
        {
    flagdat=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
        else
        {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
        if(disdata[0]==0x30)
        {
                disdata[0]=0x20;             //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
                        disdata[1]=0x20;         //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也不显示
                }
        }
        Lcd_Write_Com(0xc0);
        Lcd_Write_Dat(flagdat);          //显示符号
        Lcd_1602_Display_String(0xc1,disdata);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Lcd_Init();                                    //清屏
        while(1)
        {
                DS18B20_Read_Temp();  //读取温度
                DS18B20_Display();    //显示
        }
}

网友A:
这是调试成功的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调试成功的代码吗

是的,调试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