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看看为什么LCD1602不显示?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tatic unsigned char table[6]={0,0,0,0,0,0};
//Declare functions
uchar Busy_Check();
void Initialize_LCD();
void Weite_LCD_Date(uchar dat);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tr);
void Display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向AT24C中的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从AT24Cxx中的指定地址读取数据
void init();

uchar h=20;
sbit touch=P2^1;
sbit touch1=P2^2;
sbit speaker=P2^0;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延时**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250;i>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unsigned char keyscan()      //扫描键盘
{
  unsigned char temp,y,j;
  unsigned char anjian[]={0xfe,0xfd,0xfb,0xf7};
  for(y=0;y<4;y++)
  {
   P1=anjian[y];
   temp=0x10;
   for(j=0;j<4;j++)
   {
    if(!(P1&temp))
    {
     return(j+y*4);
    }
    temp=_crol_(temp,1);
   }
  return 16;}
}
void judge()
{
  P1=0xf0;
  if(P1!=0xf0)     //判断是否有按键
  {
   delay(50);
   delay(50);   //消抖
   if(P1!=0xf0)
   {
   h=keyscan();
  }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1,i=0,k=0,l=1,m=1,n,f=0,s=0;
int  q;*/
Initialize_LCD();
init();
Display_String(1,1,"Welcome To Use");
Display_String(2,1,"              ");
touch1=0;
/*//第一个while循环
while(1)
{
  judge();
  if(h<10)
  {
   if(h==table[i])
    k++;

   Display_String(2,a,"*");
   a++;
   i++;
   if(a==7)
    a=1;
   if(i==6)
    i=0;
   h=16;

  }

  if(h==14)
  {
   Display_String(1,1,"Input Password");
   Display_String(2,1,"              ");
     h=16;
     touch=1;
     touch1=0;
     k=0;
     l=1;
     q=0;
  }

  if(h==12)
    {
      if(k==6)
            {

     Display_String(1,1,"Password Right");
     Display_String(2,1,"Lock  Opened!");
            touch=!touch;
     }
     else

     {
      Display_String(1,1,"Password Error");
      Display_String(2,1,"              ");
      i=0;
      q++;

      while(q==3)
      {
       speaker=0;
       delay(200);
       delay(200);
       delay(200);
       speaker=1;
       q=0;
      }
      h=14;
     }
     delay(255);

     k=0;
     h=16;
     while(1)
     {
      judge();
      if(h==11)
      {  Display_String(1,1,"New   Code");
        Display_String(2,1,"          ");
       while(m==1)
       {
        judge();
        touch1=!touch1;
        if(h<10)
        {

         table[n]=h;
         write_add(s,h);
         s++;

         Display_String(2,a,"*");
         a++;
         n++;
         h=16;
         if(n==6)
         {
          n=0;
          s=0;
         }
        }
        if(h==15)
        {
         if(n==0)
          n=6;
           s=6;
         a--;
         s--;
         Display_String(2,a," ");
         n--;
         h=16;

        }
        if(h==13)
         m=0;

       }
       if(h==13)
        h=13;
       f=1;
      }
      if(h==14)
      {
         l=0;
     }
      if(h==13)
      {
       Display_String(2,1,"           ");

       for(n=0;n<6;n++)
        Display_char(2,n+1,(uchar)(table[n]+48));h=13;l=0,f=1;}

       k=0;
             }
}
   if(h==15)
   {
    a--;
    Display_String(2,a," ");
    k--;
    i--;
    h=16;
   }
   if(h==13)
   {   if(f==1)
    { for(n=0;n<6;n++)
     Display_char(2,n+1,(uchar)(table[n]+48)  );f=0;}
    else
     Display_String(2,1,"     ******     ");
      delay(255);
   delay(255);
    Display_String(1,1," Welcome To Use ");
  Display_String(2,1,"                ");

    l=1,a=1;k=0;n=0;m=1;
    h=16;
   }

  }
  for(s=0;s<6;s++)
  { table[s]=read_add(s);
   delay(50);
              }
    }*/

电路图

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