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ODBUS_RTU的通讯程序 03码只能读连续的18个数据

楼主(2020-06-19):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重新学习了下51单片机,最近站在各位前辈大佬的肩膀上,调试了一下STC15W408AS的一个MODBUS_RTU的通讯,程序能够调通,但是用modscan32的时候,只能读连续的18个数值,搞不懂了。贴上代码,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4002是程序做的自加不用管,其他初始化为0

4002是程序做的自加不用管,其他初始化为0

****本行不是代码*****只是说明 ****** 以下是modbusRTU.c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modbusRTU.h"
#include "CRC16.h"
bit flagFrame = 0; /*帧接收完成标志*/
bit flagTxd = 0;    /*单字节发送完成标志*/
unsigned char cntRxd = 0;  /*接收字节计数器*/
unsigned char  bufRxd[128]; /*接收字节缓冲区*/

/*预定义一个或多个实参数组,用于存放需要处理的数据*/
unsigned int idata regGroup[60]={0};  //数据缓存区,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idata modbusData[2]={0};   //该数组用来存放modbus数据,分别为波特率和地址

/*串口配置函数,baud-波特率*/
void UartInit(unsigned int baud)                //9600bps@22.1184MHz   16位自动重装载
{
        RS485_DIR = 0;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65536-SYSclk/baud/4)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取低8位
        T2H = (65536-SYSclk/baud/4) >> 8;                //设定定时初值,取高8位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AUXR1 = 0x40;       //将串口切换到P36P37,此处之所以要将串口切换,是因为P30/P31需要作为下载口
        ES = 1;
}

/*串口数据写入,即串口发送函数,buf-待发送数据指针,len-指定的发送长度*/
void UartWrite(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RS485_DIR = 1;
        while(len--)
        {
                flagTxd = 0;   //清零发送标志
                SBUF = *buf++;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while(!flagTxd);
        }
//        DelayX10us(5);
        Delay5ms();   //延时5ms,等待一帧数据的最后3.5字符发送完成
        RS485_DIR = 0;
}

/*串口数据读取,buf-接收数据指针,len-指定的读取长度,返回值,实际读到的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 UartRead(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if(len > cntRxd)  //指定读取长度 大于 实际接收到的长度时,
        {                 //读取长度设置为实际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len = cntRxd;
        }
        for(i=0;i<len;i++)
        {
                *buf++ = bufRxd[i];
        }
        cntRxd = 0;
        return len;
}

/*串口接收监控,由空闲时间判定帧结束,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ms-定时间隔*/
void UartRxMonitor(unsigned char ms)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bkp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dlemr = 0;
        if(cntRxd >0)
        {
                if(cntbkp != cntRxd)
                {
                        cntbkp = cntRxd;
                        idlemr = 0;
                }
                else
                {
                        if(idlemr < 50)
                        {
                                idlemr = idlemr + ms;
                        }
                        if(idlemr >= 50)
                        {
                                flagFrame = 1;
                        }
                }
        }
        else
        {
                cntbkp = 0;
        }
}

/*串口驱动函数,监测数据帧的接收,调用函数功能,需要在主函数中调用*/
void UartDriver()
{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xdata buf[40];
        if(flagFrame)
        {
                flagFrame = 0;
                len = UartRead(buf,sizeof(buf)-2);
                UartAction(buf,len);
        }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if(cntRxd < sizeof(bufRxd))
                {
                        bufRxd[cntRxd++] = SBUF;
                }

        }
        if(TI)
        {
                TI = 0;
                flagTxd = 1;
        }
}

/*串口动作函数,根据接收到的信号执行相应的动作
   buf-接收到的命令帧指针,len - 命令帧长度*/
void UartAction(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int crc;
        unsigned char crcl,crch;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cnt = 0;

        if(buf[0] != modbusData[1])
        {
                return;
        }
        crc = GetCRC16(buf,len-2);   //计算CRC
        crcl = crc & 0xff;   //取低8位 CA
        crch = crc >> 8;     //取高8位 D5   举例 01 03 00 01 00 01 D5 CA
        if((buf[len-2] != crch) || (buf[len-1] != crcl)) //CRC校验不通过,则退出该函数
        {
                return;
        }
        switch(buf[1])
        {
                case 0x03:
                    if ((buf[2]==0x00) && (buf[3]<=0x3c))
                    {
                            i = buf[3];   //提取寄存器地址
                            cnt = buf[5];  //提取寄存器数量
                            buf[2] = cnt*2;  //提取数据的字节数,为寄存器数量 *2
                            len = 3;  // 帧前部已经有地址、功能、字节数,所以len 从3开始算
                            while(cnt--)  //cnt=2
                            {
                                    buf[len] = regGroup[i] >> 8;   //高字节  len=3
                                    buf[len+1] = regGroup[i] & 0xff; //低字节 len = 3+1
                                    len = len + 2;
                                    i = i + 1;
                            }
                            break;
                    }
                    else    //寄存器地址不被支持时,返回错误码
                    {
                            buf[1] = 0x83;  // 此处错误码 为 0x03(功能码) + 0x80(功能码出错时)
                            buf[2] = 0x02;
                            len = 3;
                            break;
                    }
                case 0x06:
                    if((buf[2]==0x00) && (buf[3]<=0x3c))
                        {
                                i = buf[3];   //需要写入的寄存器 的 地址低位
                                regGroup[i] = 256 * buf[4] + buf[5];
                                len = 6;
                                break;
                        }
                        else
                        {
                                buf[1] = 0x86;  // 此处错误码 为 0x06(功能码) + 0x80(功能码出错时)
                                buf[2] = 0x02;
                                len = 3;
                                break;
                        }
                default:
                    buf[1] = 0x80;
                        buf[2] = 0x01;
                        len = 3;
                        break;
        }
        crc = GetCRC16(buf,len);   //计算返回帧的CRC校验值
        buf[len] = crc >> 8;             //高字节
        buf[len+1] = crc & 0xFF;     //低字节
        UartWrite(buf, len+2);
}

****本行不是代码*****只是说明 ****** 以下是main.c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power_led.h" /*开发板专有,启动STC的电源和LED*/
#include "modbusRTU.h"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main()
{
        modbusData[0]=9600;   //此处暂时先用常数,后期从EEPROM中读取
        modbusData[1]=2;      //此处暂时先用常数,后期从EEPROM中读取
        STP_power();
        EA = 1;
        UartInit(modbusData[0]);
        Timer0Init();
        while(1)
        {
                UartDriver();
        }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22.1184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

/*T0中断函数,执行串口接收监控和蜂鸣器驱动*/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UartRxMonitor(1);
        regGroup[1] ++;
        if(regGroup[1]>65535)regGroup[1]=0;
}

完整的程序

楼主:
大部分代码来自本站下载,自己做了一点小改

楼主:
另外说明一下,读取数据长度大于19的时候,我看 USB转485的转换模块上的灯,看下来正常的

楼主:
没有人回我吗??

楼主:
@ admin  没人回我,能帮帮忙吗?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了,第96行 unsigned char xdata buf[40]; 这个地议定义的buf[40]的数组长度不够,当数据(字节)长度超过40时,就不能够存入这个缓存了。STC15W408AS的数据手册,xdata最大值为256,所以根据keil编译的结果,可以将这个缓存改成buf[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