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SM模块使用AT指令遇到的问题

楼主:
串口助手发送ATD10086时,回应NO DIALTONE,然后发送AT+CREG?,显示+CREG: 1,3,3是注册被拒绝,几个基本AT指令返回值如下图,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2020-06-19):
要保证SIM卡是合法的(对方认可这张卡)。

网友B:
我这边联通2G用不了,无信号。你把你手机调成2G试试。

网友C:
有的卡是不可以互换的 只要插上就不可以换设备  ,有的新卡需要手机激活下。

网友D(2021-09-27):
检查下接线和供电

网友E:
信号不好;SIM卡没焊好或插好;SIM卡欠费;SIM卡。。。。。

网友F:
现在很多物联网卡,服务器会自动绑定通讯设备的UUID与SIM卡编号。如果你把别的设备的卡拔下来,可能需要你联系运营商将新设备的通讯部分UUID与当前卡SIM卡编号绑定一下。当然指的是大部分物联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