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蜂鸣器直接接在P1.7,另一端接power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06-19):
(无正文)

网友A:
接P1.7端是为与单片机交互,接power是为给自己供电,相当于给自己接了个电源

网友B:
如果你说的是无源蜂鸣器的话,你要先知道蜂鸣器为什么会响?是脉冲,无源蜂鸣器一接正极,另一端接I/O可能是因为I/O是准双向口,弱上拉(也就是高电平时容易被负载轻易把电平给拉下来),但是低电平时负载能力较强,这样就可以通过IO在输出低电平时形成回路,高电平时却断开的效果,也就是脉冲的效果,这样就可以有声音了,不过一般还是要通过三极管的,直接通过IO带负载不太好,这就好你直接用脑袋碰石头一样,头起起个包都是轻的,严重的就玩完了,如果用手拿工具就不会伤到自己了。

网友C:
单片机的P1.7端口被拉低,并且蜂鸣器将有电流流过并发出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说的是无源蜂鸣器的话,你要先知道蜂鸣器为什么会响?是脉冲,无源蜂鸣器一接正极,另一端接I/O可能 ...

就是这样的,运行正常响,因为看大家都说要接三极管,但是我没接,它也正常,所以问一下原理

就是这样的,运行正常响,因为看大家都说要接三极管,但是我没接,它也正常,所以问一下原理

就是这样的,运行正常响,因为看大家都说要接三极管,但是我没接,它也正常,所以问一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P1.7端是为与单片机交互,接power是为给自己供电,相当于给自己接了个电源

嗯嗯,了解

网友D:
接三极管是正确使用方法,实践时直接接弄不好时间长一点会烧毁单片机

网友E:
供电用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