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上路,求助大神帮看下这块板子怎么连接电脑?

楼主(2020-06-19):
用STC-ISP v6.87一直连接不上,一直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CH340的驱动是装好了的,STC软件上也选了对就的COM口和对应的单片机芯片

网友A:
把ch340的rxtx直接接到单片机的rxtx上    ch340 rx接单片机tx     ch340 tx接单片机rx

楼主:
不折腾了哈,谢谢大家的热情,各种试过了都不成功,放弃了

网友B:
有232了,直接连接电脑的串口就可以了,DB9接头

网友C:
单片机型号有没有选择错误,接线是否正确 ,单片机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D:
这种LED控制卡一般都有专门软件,在软件中设置好屏参,直接下载就行

网友D:
记得ISP中点完下载 后在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1:MAX202是串口IC,可以不用CH340直接接串口的,用法和MAX232是一样的
2:最低波特率选择为1200,最高的不用改 ...

好的,谢谢了

网友E:
1:MAX202是串口IC,可以不用CH340直接接串口的,用法和MAX232是一样的
2:最低波特率选择为1200,最高的不用改
3:单片机的晶振换成12MHZ或者11.0592试一下
3:就这么简单的板子,没有必要去折腾,搞不好就不要,实在要下载就把MAX拆下来,CH340直接连接单片机的P3.0和P3.1
4:进行前面4步之前,你要确定你已经了解了STC单片机冷启动是什么意思,如果不知道,先去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否有用户手册告诉您如何将其连接到计算机? 或者,您可以在线搜索文档?

没得,这块板子是我在一个LED广告屏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注意一下晶振32mhz的

不是32m,是32.768k的

网友F:
是否有用户手册告诉您如何将其连接到计算机? 或者,您可以在线搜索文档?

网友G:
楼主注意一下晶振32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h340的rxtx直接接到单片机的rxtx上    ch340 rx接单片机tx     ch340 tx接单片机rx

各种都试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max202是串口转换芯片有两组tx和rx,分别是9,10,11,12用电脑串口的2,3,脚rx,tx,链接实验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这块板子可能不是这样直接对接的了?

网友H:
max202是串口转换芯片有两组tx和rx,分别是9,10,11,12用电脑串口的2,3,脚rx,tx,链接实验

楼主:
这是CH340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