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通过串口通信向单片机2发送“你好”,MAX487,RS485通信

楼主(2020-06-19):
    以485通信为例,其中包括AT89C52,MAX487芯片和虚拟中端,实现两个单片机之间的通讯。

    MAX487-MAX491以及MAX1487是用于baiRS-485与RS-422通信的低功耗收发器,du每个器件中都具有一个驱动器和一zhi个接收器。MAX483、MAX487、MAX488以及daoMAX489具有限摆率驱动器,可以减小EMI,并降低由不恰当的终端匹配电缆引起的反射,实现最高250kbps的无差错数据传输。MAX481、MAX485、MAX490、MAX491、MAX1487的驱动器摆率不受限制,可以实现最高2.5Mbps的传输速率。
    这些收发器在驱动器禁用的空载或满载状态下,吸取的电源电流在120μA至500μA之间。另外,MAX481、MAX483与MAX487具有低电流关断模式,仅消耗0.1μA。所有器件都工作在5V单电源下。

    驱动器具有短路电流限制,并可以通过热关断电路将驱动器输出置为高阻状态,防止过度的功率损耗。接收器输入具有失效保护特性,当输入开路时,可以确保逻辑高电平输出。
    MAX487与MAX1487具有1/4单位负载的接收器输入阻抗,使得总线上最多可以有128个MAX487/MAX1487收发器。使用MAX488-MAX491可以实现全双工通信,而MAX481、MAX483、MAX485、MAX487与MAX1487则为半双工应用设计。

分别对两个单片机下载程序
发送端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ms(uint ms)
{
        uchar time;
        while(ms--)
        for(time=0;time<115;time++);
}

void UART_sendOneByte(uchar dat)
{
        SBUF=dat;//将被发送的单字节数据放入串口SBUF数据发送缓冲器
        while(TI==0);//等待SBUF缓冲器中的数据被发送完毕(发送完毕后TI被硬件写1)
        TI=0;//将TI位(发送完成标志位)清零
}

void UART_sendEnter(void)
{
        UART_sendOneByte(0x0d);
        UART_sendOneByte(0x0a);
}

void UART_sendstring(uchar *str)
{
        while(*str)
        {
                UART_sendOneByte(*str);
                str++;
        }
}

void main()
{

    uchar temp=0;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T1为方式2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SCON=0x40;       //串口初始化方式1发送,不接收
    PCON=0x00;       //SMOD=0
    TR1=1;  //启动T1

     while(1)
    {
                           UART_sendstring("你好");
                delay_ms(1000);//延时1秒
                   UART_sendstring("你好");
                delay_ms(1000);//延时1秒
                UART_sendstring("你好");
                delay_ms(1000);//延时1秒

接收端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ms(uint ms)
{
        uchar time;
        while(ms--)
        for(time=0;time<115;time++);
}

void UART_sendOneByte(uchar dat)
{
        SBUF=dat;//将被发送的单字节数据放入串口SBUF数据发送缓冲器
        while(TI==0);//等待SBUF缓冲器中的数据被发送完毕(发送完毕后TI被硬件写1)
        TI=0;//将TI位(发送完成标志位)清零
}

void UART_sendEnter(void)
{
        UART_sendOneByte(0x0d);
        UART_sendOneByte(0x0a);
}

void UART_sendstring(uchar *str)
{
        while(*str)
        {
                UART_sendOneByte(*str);
                str++;
        }
}

void main( )
{
uchar temp=0;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T1为方式2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SCON=0x50;       //设置串口为方式1接收,REN=1
    PCON=0x00;       //SMOD=0
    TR1=1;  //启动T1
    while(1)
   {

串口通信Proteus仿真.zip (43.88 KB, 下载次数: 80)

网友A(2021-01-08):
不对啊,没有用到485使能io口啊,单纯就是串口发送和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