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萌新,想问问大佬这个编译错误问题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6-20):
打不开AT89S51.H,你换REG51.H试试

网友B:
头文件打不开,其它未定义。

网友C:
变量没有被定义,头文件应该打不开,换个头文件或者去解决为什么打不开头文件

网友D:
头文件写错了,是AT89X51.h

网友E:
那些实使用的端口没有进行位定义SBIT

网友F:
头文件使用reg51.h或者reg52.h就好了

网友G:
头文件应该是AT89X51.h

网友H:
头文件换成<reg51.h>试试,还有就是你下面用的变量都没有定义,C语言里是要先定义后使用的,建议先去看看书或者视频,理解了用起来会比较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