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怎么实现十个灯随机亮一个?

楼主(2020-06-19):
请教大师们,用arduino怎么实现十个灯,第一次随机亮十个中的一个,第二次剩下九个里随机亮一个,第三次,剩下八个里随机亮一个,以此类推,怎么编写程序啊,用不用其他元器件?

网友A:
我给你来个程序参考

long randNumber;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if analog input pin 0 is unconnected, random analog
  // noise will cause the call to randomSeed() to generate
  // different seed numbers each time the sketch runs.
  // randomSeed() will then shuffle the random function.
  randomSeed(analogRead(0));
}

void loop() {
  // print a random number from 0 to 299
  randNumber = random(300);
  Serial.println(randNumber);

  // print a random number from 10 to 19
  randNumber = random(10, 20);
  Serial.println(randNumber);

  delay(50);
}

网友B:
可能不是你想要的,但是你可以拿去改动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bit  bT0Flg = FALSE;

//U2 595µ&Auml;&Ccedil;&yacute;&para;&macr;&Ograve;&yacute;&frac12;&Aring;&para;¨&Ograve;&aring;
sbit sbSHCP2 = P2^0;
sbit sbDS2 = P2^1;
sbit sbSTCP2 = P2^2;
//U3 595µ&Auml;&Ccedil;&yacute;&para;&macr;&Ograve;&yacute;&frac12;&Aring;&para;¨&Ograve;&aring;
sbit sbSHCP3 = P2^3;
sbit sbDS3 = P2^4;
sbit sbSTCP3 = P2^5;
//U4 595µ&Auml;&Ccedil;&yacute;&para;&macr;&Ograve;&yacute;&frac12;&Aring;&para;¨&Ograve;&aring;
sbit sbSHCP4 = P2^6;
sbit sbDS4 = P2^7;
sbit sbSTCP4 = P3^0;
//U5 595µ&Auml;&Ccedil;&yacute;&para;&macr;&Ograve;&yacute;&frac12;&Aring;&para;¨&Ograve;&aring;
sbit sbSHCP5 = P3^1;
sbit sbDS5 = P3^3;
sbit sbSTCP5 = P3^4;
//U6 595µ&Auml;&Ccedil;&yacute;&para;&macr;&Ograve;&yacute;&frac12;&Aring;&para;¨&Ograve;&aring;
sbit sbSHCP6 = P3^5;
sbit sbDS6 = P3^6;
sbit sbSTCP6 = P3^7;

unsigned char temp2,temp3,temp4,temp5,temp6;
bdata unsigned char sw;    //&Icirc;&raquo;&para;¨&Ograve;&aring;

sbit sw0 = sw ^ 0;
sbit sw1 = sw ^ 1;
sbit sw2 = sw ^ 2;
sbit sw3 = sw ^ 3;
sbit sw4 = sw ^ 4;
sbit sw5 = sw ^ 5;
sbit sw6 = sw ^ 6;
sbit sw7 = sw ^ 7;

unsigned char code SEGtabl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

//595&Ecirc;&auml;&Egrave;&euml;&ordm;&macr;&Ecirc;&yacute;2&ordm;&Aring;
void Input5952()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temp2 <<= 1;
                sbDS2   = CY;
                sbSHCP2 = 1;
                _nop_();
                _nop_();
                sbSHCP2 = 0;
        }
}
//595&Ecirc;&auml;&sup3;&ouml;&ordm;&macr;&Ecirc;&yacute;2&ordm;&Aring;
void Output5952()
{
        sbSTCP2 = 0;
        _nop_();
        sbSTCP2 = 1;
        _nop_();
        sbSTCP2 = 0;
}
//595&Ecirc;&auml;&Egrave;&euml;&ordm;&macr;&Ecirc;&yacute;3&ordm;&Aring;
void Input5953()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temp3 <<= 1;
                sbDS3   = CY;
                sbSHCP3 = 1;
                _nop_();
                _nop_();
                sbSHCP3 = 0;
        }
}
//595&Ecirc;&auml;&sup3;&ouml;&ordm;&macr;&Ecirc;&yacute;3&ordm;&Aring;
void Output5953()
{
        sbSTCP3 = 0;
        _nop_();
        sbSTCP3 = 1;
        _nop_();
        sbSTCP3 = 0;
}

//595&Ecirc;&auml;&Egrave;&euml;&ordm;&macr;&Ecirc;&yacute;4&ordm;&Aring;
void Input5954()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temp4 <<= 1;
                sbDS4   = CY;
                sbSHCP4 = 1;
                _nop_();
                _nop_();
                sbSHCP4 = 0;
        }
}
//595&Ecirc;&auml;&sup3;&ouml;&ordm;&macr;&Ecirc;&yacute;4&ordm;&Aring;
void Output5954()
{
        sbSTCP4 = 0;
        _nop_();
        sbSTCP4 = 1;
        _nop_();
        sbSTCP4 = 0;
}

//595&Ecirc;&auml;&Egrave;&euml;&ordm;&macr;&Ecirc;&yacute;5&ordm;&Aring;
void Input5955()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temp5 <<= 1;
                sbDS5   = CY;
                sbSHCP5 = 1;
                _nop_();
                _nop_();
                sbSHCP5 = 0;
        }
}
//595&Ecirc;&auml;&sup3;&ouml;&ordm;&macr;&Ecirc;&yacute;5&ordm;&Aring;
void Output5955()
{
        sbSTCP5 = 0;
        _nop_();
        sbSTCP5 = 1;
        _nop_();
        sbSTCP5 = 0;
}

//595&Ecirc;&auml;&Egrave;&euml;&ordm;&macr;&Ecirc;&yacute;6&ordm;&Aring;
void Input5956()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temp6 <<= 1;
                sbDS6   = CY;
                sbSHCP6 = 1;
                _nop_();
                _nop_();
                sbSHCP6 = 0;
        }
}
//595&Ecirc;&auml;&sup3;&ouml;&ordm;&macr;&Ecirc;&yacute;6&ordm;&Aring;
void Output5956()
{
        sbSTCP6 = 0;
        _nop_();
        sbSTCP6 = 1;
        _nop_();
        sbSTCP6 = 0;
}

void initrand(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er=0;
    P1 = 0xff;
    sw = P1;
    counter = 0;  //&Iacute;&sup3;&frac14;&AElig;&iquest;&ordf;&sup1;&Oslash;±&Otilde;&ordm;&Iuml;µ&Auml;&Ecirc;&yacute;&Acirc;&euml;
    if(sw0 == 1)
    {
       counter++;
    }
    if(sw1 == 1)
    {
       counter++;
    }
    if(sw2 == 1)
    {
       counter++;
    }
    if(sw3 == 1)
    {
       counter++;
    }
    if(sw4 == 1)
    {
       counter++;
    }
    if(sw5 == 1)
    {
       counter++;
    }
    if(sw6 == 1)
    {
       counter++;
    }
    if(sw7 == 1)
    {
       counter++;
    }
    srand(counter);       //&sup3;&otilde;&Ecirc;&frac14;&raquo;&macr;&Ouml;&Ouml;×&Oacute;
}

void Timer0Init(void)                           //&para;¨&Ecirc;±&AElig;÷0&sup3;&otilde;&Ecirc;&frac14;&raquo;&macr;&ordm;&macr;&Ecirc;&yacute;
{
  TMOD = 0x01;                                  //&Eacute;è&Ouml;&Atilde;T1&sup1;¤×÷·&frac12;&Ecirc;&frac12;
        TH0 = 0x00;
        TL0 = 0x0C;                                                                  //100ms&para;¨&Ecirc;±
  ET0 = 1;                                      //&iquest;&ordf;&AElig;&ocirc;&para;¨&Ecirc;±&AElig;÷0&Ouml;&ETH;&para;&Iuml;
//  TR0 = 1;                                      //&AElig;&ocirc;&para;&macr;&para;¨&Ecirc;±&AElig;÷
}
void Timer0Deal(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para;¨&Ecirc;±&AElig;÷0&Ouml;&ETH;&para;&Iuml;&acute;&brvbar;&Agrave;í&ordm;&macr;&Ecirc;&yacute;
{
        ET0 = 0;                       //&Ecirc;×&Iuml;&Egrave;&sup1;&Oslash;±&Otilde;&Ouml;&ETH;&para;&Iuml;
        TH0 = 0x00;                    //&Egrave;&raquo;&ordm;ó&Ouml;&Oslash;&ETH;&Acirc;×°&Egrave;&euml;&Ocirc;¤&Ouml;&AElig;&Ouml;µ
        TL0 = 0x0C;
  ET0 = 1;                       //&acute;ò&iquest;&ordf;T0&Ouml;&ETH;&para;&Iuml;
  bT0Flg = TRUE;                  //&para;¨&Ecirc;±&AElig;÷&Ouml;&ETH;&para;&Iuml;±ê&Ouml;&frac34;&Icirc;&raquo;
}
EX_INT0() interrupt 0 using 1         //&Iacute;&acirc;&sup2;&iquest;&Ouml;&ETH;&para;&Iuml;0·&thorn;&Icirc;&ntilde;&ordm;&macr;&Ecirc;&yacute;
{
  if(TR0 == 1)                       //&Aring;&ETH;&para;&Iuml;µ±&Ccedil;°&para;¨&Ecirc;±&frac14;&AElig;&Ecirc;&yacute;&AElig;÷µ&Auml;×&acute;&Igrave;&not;
  {
    TR0 = 0;
  }
  else
  {
    TR0 = 1;
    initrand();   //&sup3;&otilde;&Ecirc;&frac14;&raquo;&macr;&Ouml;&Ouml;×&Oacute;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randdata = 0;
  unsigned char wdata,qdata,baidata,sdata,gdata;
  Timer0Init();                     //&sup3;&otilde;&Ecirc;&frac14;&raquo;&macr;&Ecirc;±&Ouml;&Oacute;
  IT0 = 1;                           //&Eacute;è&Ouml;&Atilde;&Iacute;&acirc;&sup2;&iquest;&Ouml;&ETH;&para;&Iuml;0&acute;&yen;·&cent;·&frac12;&Ecirc;&frac12;&Icirc;&ordf;µ&Iacute;&Acirc;&ouml;&sup3;&aring;
  EX0 = 1;                           //&Ecirc;&sup1;&Auml;&Uuml;&Iacute;&acirc;&sup2;&iquest;&Ouml;&ETH;&para;&Iuml;0
  EA = 1;                           //&acute;ò&iquest;&ordf;&acute;&reg;&iquest;&Uacute;&Ouml;&ETH;&para;&Iuml;±ê&Ouml;&frac34;
        while(1)
        {
    while(bT0Flg==FALSE);            //µ&Egrave;&acute;&yacute;&Ntilde;&Oacute;&Ecirc;±±ê&Ouml;&frac34;&Icirc;&raquo;
    bT0Flg=FALSE;

    randdata = 2 * rand();    //&raquo;&ntilde;µ&Atilde;&Euml;&aelig;&raquo;ú&Ecirc;&yacute;

    wdata = randdata/10000;    //&Ecirc;&auml;&sup3;&ouml;&Iacute;ò&Icirc;&raquo;
    temp2 = SEGtable[wdata];
          Input5952();
                Output5952();

    qdata = randdata%10000/1000;  //&Ecirc;&auml;&sup3;&ouml;&Ccedil;§&Icirc;&raquo;
    temp3 =  SEGtable[qdata];
          Input5953();
                Output5953();

    baidata = randdata%1000/100;  //&Ecirc;&auml;&sup3;&ouml;°&Ugrave;&Icirc;&raquo;
    temp4 =  SEGtable[baidata];
          Input5954();
                Output5954();

    sdata = randdata%100/10;    //&Ecirc;&auml;&sup3;&ouml;10&Icirc;&raquo;
    temp5 =  SEGtable[sdata];
          Input5955();
                Output5955();

    gdata = randdata%10;    //&Ecirc;&auml;&sup3;&ouml;&cedil;&ouml;&Icirc;&raquo;
    temp6 =  SEGtable[gdata];
          Input5956();
                Output595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