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AC0832+LM358放大的单电源函数信号发生器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这是之前大二51单片机中的实践项目,分享一下资料
1.本设计基于STC89C51/52(与AT89S51/52、AT89C51/52通用,可任选)单片机
2.LCD1602液晶显示波形种类和频率值(10-100HZ)。
3.按键设置波形种类和设定频率步进值
4.电位器器改变振幅(2.5V-3.5V稳定)。
5.本设计可产生正弦波、锯齿波、三角波、矩形波。
6.有四个指示灯分别指示发出的是哪种波形,方便明了。
按键说明:
1  2  3  4
1键:设置步进值按键
2键:加按键
3键:减按键
4键:波形切换按键
开机液晶显示正弦波,频率是10Hz,如果要改变波形,按下4键可以选择波形,波形符号会显示在液晶上,同时4个LED也会指示不同的波形;如果要改变波形的频率,可以按下2键和3键,来加减波形的频率,不过开机默认按一下加减按键,只加减0.1Hz,这在实际用时,会很不方便,此时我们可以按下1键,进入步进值设置界面,步进值可以在0.1-10Hz之间调节,按加减按键调节步进值,步进值设置好后(例如设置1Hz),再按一下1键,退出步进值调节界面,回到正常显示,此时按下加减按键更改频率,会发现,按一下加按键,频率会加1Hz,这就会很方便我们调试了。
图片放上来就显示太大了,只好放在附件

函数发生器元件清单
1)    9*15万用板
2)    STC89C52单片机
3)    DAC0832芯片
4)    LM358芯片
5)    8脚IC座
6)    20脚IC座
7)    40脚IC座
8)    1602液晶
9)    16p母座
10)    16p排针
11)    4p排针
12)    102电位器蓝白
13)    10k电阻*2
14)    2.2k电阻*3
15)    100欧姆电阻*2
16)    220欧姆电阻
17)    1k电阻*2
18)    103排阻(10k)
19)    按键*5
20)    5mmLED(红、黄、绿、雾白)*4
21)    10uf电解电容
22)    30pf瓷片电容*2
23)    12M晶振
24)    104独石电容*2
25)    自锁开关
26)    DC电源插口
27)    导线若干
28)    焊锡若干
29)    USB电源线或电池盒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1=P3^5;                                                    //定义按键的接口
sbit s2=P3^6;
sbit s3=P3^7;
sbit s4=P3^4;

sbit led0=P3^0;                                                        //定义四个LED,分别表示不同的波形
sbit led1=P3^1;
sbit led2=P3^2;
sbit led3=P3^3;

sbit lcdrs=P2^7;                                           //液晶控制引脚,还有一个控制脚是RW,因为我们只需要向液晶里写数据系那是就好了,所以,我们直接将RW引脚接地
sbit lcden=P2^6;

char num,boxing,u;                                           //定义全局变量
int pinlv=100,bujin=1,bujin1=1;                   //频率初始值是10Hz,步进值默认是0.1,显示步进值变量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定义显示的数组
uchar code table1[]="Fout=     Wave form:";        //初始化显示字符
unsigned long int m;                                   //定义长整形变量 m
int a,b,h,num1;                                                        //定义全局变量

//自定义字符
uchar code zifu[]={                   //此数组内数据为液晶上显示波形符号的自定义字符
                                                0x0e,0x11,0x1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1,0x11,0x0e,0x00,          //正弦波           0  1

                                                0x00,0x07,0x04,0x04,0x04,0x04,0x1c,0x00,
                                                0x00,0x1c,0x04,0x04,0x04,0x04,0x07,0x00,          //矩形波           2  3

                                                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00,0x00,
                                                0x00,0x10,0x08,0x04,0x02,0x01,0x00,0x00,          //三角波           4  5

                                                0x00,0x01,0x03,0x05,0x09,0x11,0x00,0x00,            //锯齿波           6
};
uchar code sin[64]={           //此数组内的数据为,da输出对应电压值对应的数字量,0是0V,255是5V
135,145,158,167,176,188,199,209,218,226,234,240,245,249,252,254,254,253,251,247,243,237,230,222,213,204,193,182,170,158,
146,133,121,108,96,84,72,61,50,41,32,24,17,11,7,3,1,0,0,2,5,9,14,20,28,36,45,55,66,78,90,102,114,128
};                                          //正弦波取码
uchar code juxing[64]={                //一个周期是采样64个点, 所以数组内是64个数据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矩形波取码

uchar code sanjiao[64]={
0,8,16,24,32,40,48,56,64,72,80,88,96,104,112,120,128,136,144,152,160,168,176,184,192,200,208,216,224,232,240,248,
248,240,232,224,216,208,200,192,184,176,168,160,152,144,136,128,120,112,104,96,88,80,72,64,56,48,40,32,24,16,8,0
};                                                //三角波取码
uchar code juchi[64]={
0,4,8,12,16,20,24,28,32,36,40,45,49,53,57,61,65,69,73,77,81,85,89,93,97,101,105,109,113,117,121,125,130,134,138,142,
146,150,154,158,162,166,170,174,178,182,186,190,194,198,202,206,210,215,219,223,227,231,235,239,243,247,251,255
};                                          //锯齿波取码

void delay(uint xms)         //延时函数
{
        int a,b;
        for(a=xms;a>0;a--)
                for(b=110;b>0;b--);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lcdrs=0;
        P0=com;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lcdrs=1;
        P0=date;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自定义字符集
void Lcd_ram()
{
        uint i,j,k=0,temp=0x40;
        for(i=0;i<7;i++)
        {
           for(j=0;j<8;j++)
           {
            write_com(temp+j);
            write_date(zifu[k]);
            k++;
           }
           temp=temp+8;
        }
}

void init_lcd()                                        //初始化函数
{
        uchar i;
        lcden=0;                                        //默认开始状态为关使能端,见时序图
        Lcd_ram();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默认为0x38,不用变。
        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将上次的内容清除,默认为0x01.
        write_com(0x0c);                        //显示功能设置0x0f为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0x0c为开显示,不显光标,光标不闪
        write_com(0x06);                        //设置光标状态默认0x06,为读一个字符光标加1.
        write_com(0x80);                        //设置初始化数据指针,是在读指令的操作里进行的
        for(i=10;i<20;i++)                           //显示初始化
        {
                write_date(table1[i]);                   //显示第一行字符
        }
        write_com(0x80+0x40);                           //选择第二行
        for(i=0;i<9;i++)
        {
                write_date(table1[i]);                   //显示第二行字符
        }
        write_com(0x80+10);                                   //选择第一行第十个位置
        write_date(0);
        write_date(1);
        write_date(0);
        write_date(1);
        write_date(0);
        write_date(1);                                           //显示自定义的波形图案
        write_com(0x80+0x40+0x09);                   //选择第二行第九个位置
        write_date(' ');
        write_date('1');
        write_date('0');
        write_date('.');
        write_date('0');
        write_date('H');
        write_date('z');                                   //显示初始的频率值
}
void initclock()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定时器的工作方式
        TH0=a;
        TL0=b;                                           //定时器赋初值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ET0=1;                                           //打开定时器允许中断开关
        TR0=1;                                           //打开定时器定时开关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uchar qian,bai,shi,ge;           //定义变量用于显示
        qian=pinlv/1000;                   //将频率值拆成一位的数据,将数据除以1000,得到的商是一位数,赋值给qian
        bai=pinlv%1000/100;                   //将频率除以1000的余数再除以100就得到了频率的百位,赋值给bai
        shi=pinlv%1000%100/10;           //同上,得到频率的十位
        ge=pinlv%1000%100%10;
        write_com(0x80+0x40+0x09); //选中第二行第九个位置

           if(qian==0)                                   //千位如果为0
        write_date(' ');                   //不显示
        else                                           //千位不为0
        write_date(table[qian]);   //正常显示千位
        if(qian==0&&bai==0)                   //千位和百位都为0
        write_date(' ');                   //百位不显示
        else                                           //不都为0
        write_date(table[bai]);           //百位正常显示
        write_date(table[shi]);           //显示十位数
        write_date('.');                   //显示小数点
        write_date(table[ge]);           //显示个位
        write_date('H');                   //显示频率的单位Hz
        write_date('z');
        if(boxing==0)                           //判断波形为正弦波
        {
                write_com(0x80+10);           //选中一行频率图案位置
                write_date(0);                   //显示正弦波图案
                write_date(1);
                write_date(0);
                write_date(1);
                write_date(0);
                write_date(1);
                led3=1;
                led0=0;                                        //点亮正弦波指示灯
        }
        if(boxing==1)                                //注释同上
        {
                write_com(0x80+10);
                write_date(2);
                write_date(3);
                write_date(2);
                write_date(3);
                write_date(2);
                write_date(3);
                led0=1;
                led1=0;
        }

        if(boxing==2)
        {
                write_com(0x80+10);
                write_date(4);
                write_date(5);
                write_date(4);
                write_date(5);
                write_date(4);
                write_date(5);
                led1=1;
                led2=0;
        }
        if(boxing==3)
        {
                write_com(0x80+10);
                write_date(6);
                write_date(6);
                write_date(6);
                write_date(6);
                write_date(6);
                write_date(6);
                led2=1;
                led3=0;
        }
}
void keyscan()                                        //频率调节键盘检测函数
{
        if(s1==0)                                        //加按键是否按下
        {
                EA=0;                                        //关闭中断
                delay(2);                            //延时去抖
                if(s1==0)                                //再次判断
                {
                        while(!s1);                        //按键松开
                        pinlv+=bujin;                //频率以步进值加
                        if(pinlv>1000)                //最大加到100Hz
                        {
                                pinlv=100;                //100Hz
                        }
                        display();                        //显示函数
                        m=65536-(150000/pinlv);//计算频率
/*频率值最小是10Hz,pinlv的值是100(因为要显示小数点后一位),150000/100=1500,这个1500就是定时器需要计时的,单位是us,65536-1500得到的是定时器的初值,
先不管初值,先看定时时间,1500us,一个波形的周期是由64个定时组成的,所以,一个波形周期就是64*1500us=96000,也就是96ms,约等
于100ms,也就是10Hz的频率*/
                        a=m/256;                        //将定时器的初值赋值给变量
                        b=m%256;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
        }
        if(s2==0)                                        //减按键按下
        {

                delay(5);
                if(s2==0)
                {
                        EA=0;
                        while(!s2);
                        pinlv-=bujin;                   //频率以步进值减
                        if(pinlv<100)
                        {
                                pinlv=1000;
                        }
                        display();
                        m=65536-(150000/pinlv);
                        a=m/256;
                        b=m%256;
                        EA=1;
                }
        }
        if(s3==0)                                         //波形切换按键
        {
                delay(5);
                if(s3==0)
                {
                        EA=0;
                        while(!s3);
                        boxing++;                           //波形切换
                        if(boxing>=4)                   //4种波形
                        {
                                boxing=0;
                        }
                        display();
                        EA=1;
                }
        }
}
void bujindisplay()                                 //步进值设置界面显示程序
{
        uint bai,shi,ge;                         //定义步进值 百十个位
        bai=bujin1/100;                                 //将步进值除以100得到百位,也就是频率值的十位,因为有一个小数位
        shi=bujin1%100/10;                         //将步进值除以100的余数除以十得到十位
        ge=bujin1%100%10;                         //取余10后得到个位,也就是频率步进值的小数点后一位
        write_com(0x80+11);                         //选中液晶第一行第十一列
        if(bai==0)                                         //百位是否为0
        write_date(' ');                         //百位不显示
        else                                                 //百位不为0
        write_date(table[bai]);                 //显示百位数据
        write_date(table[shi]);                 //显示十位数据
        write_date('.');                         //显示小数点
        write_date(table[ge]);                 //显示个位,也就是小数点后一位
}
void bujinjiance()                                 //步进值设置键盘程序
{
        if(s4==0)                                         //步进设置按键按下
        {
                delay(5);                                 //延时去抖
                if(s4==0)                                 //再次判断按键
                {
                         while(!s4);                 //按键释放,按键松开才继续向下执行
                         h++;                                 //变量加
                         if(h==1)                         //进入设置状态时
                         {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80);                          //初始化显示步进设置界面
                                 write_date('S');delay(1);          //step value
                                 write_date('t');delay(1);
                                 write_date('e');delay(1);
                                 write_date('p');delay(1);
                                 write_date(' ');delay(1);
                                 write_date('v');delay(1);
                                 write_date('a');delay(1);
                                 write_date('l');delay(1);
                                 write_date('u');delay(1);
                                 write_date('e');delay(1);
                                 write_date(':');delay(1);
                                 bujin1=bujin;                                  //步进值赋值给临时变量

                                 bujindisplay();                          //显示步进值
                         }
                         if(h==2)                                                  //退出设置
                         {
                                 h=0;                                                  //清零
                                bujin=bujin1;                                  //设置好的临时步进值赋值给步进变量

                                init_lcd();                                          //初始化液晶显示
                                initclock();                                  //定时器初始化
                                display();                                          //调用显示程序
                         }
                }
        }
        if(h==1)                                                                  //设置步进值时
        {
                if(s1==0)                                                          //加按键按下
                {
                        delay(5);                                                  //延时去抖
                        if(s1==0)                                                  //再次判断
                        {
                                while(!s1);                                          //按键释放
                                bujin1++;                                          //步进值加1
                                if(bujin1>=101)                                  //步进值最大100,也就是10.0Hz
                                {
                                        bujin1=1;                                  //超过最大值就恢复到0.1Hz
                                }
                                bujindisplay();                                  //步进显示
                        }
                }
                if(s2==0)                                                          //减按键,注释同上
                {
                        delay(5);
                        if(s2==0)
                        {
                                while(!s2);
                                bujin1--;                                          //步进减
                                if(bujin1<=0)
                                {
                                        bujin1=100;
                                }
                                bujindisplay();
                        }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_lcd();                                 //调用初始化程序
        m=65536-(150000/pinlv);         //定时器初值
        a=m/256;
        b=m%256;
        initclock();                         //定时器初始化
        led0=0;                                         //点亮第一个波形指示灯
        while(1)                                 //进入while循环,括号内为1,一直成立,所以也叫死循环,程序不会跳出,一直在内执行
        {
                if(h==0)                         //正常模式不是步进调节
                {
                        keyscan();                 //扫描按键
                //        display();
                }

                bujinjiance();                 //扫描步进调节程序

                switch(boxing)                                                        //选择波形
                {
                        case 0 : P1=sin[u]; break;                        //正弦波
                        case 1 : P1=juxing[u]; break;                //矩形波
                        case 2 : P1=sanjiao[u]; break;                //三角波
                        case 3 : P1=juchi[u]; break;                //锯齿波
                }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定时器
{
        TH0=a;
        TL0=b;                                                   //根据不同的初值,定时器定时时间不同,达到不同频率的目的
        u++;                                                   //变量加
        if(u>=64)                                           //一个周期采样64个点, 所以加到64就清零
        u=0;                                                   //u清零
}

网友A(2020-06-20):
完美,给个赞

网友B:
这个误差大吗?

网友C(2020-09-04):
正想做个函数信号发生器,下载学习参考下

网友D(2020-10-12):
正需要一个信号放大器

网友E(2024-01-10):
赞。。。。。。。可惜频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