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倒计时秒表/可调整时钟的Keil uVision4和Proteus 7.8仿真+汇编语言

楼主(2020-06-20):
(1)控制功能:
启动/停止:秒表和时钟选择功能的总开关允许位。没按或偶次按下,关闭时钟和秒表功能选择。单次按下,允许进行秒表和时钟功能选择。
暂停:秒表或时钟的停止信号。任何时候按下按钮停止秒表倒计时或停止时钟计时和撤销报警信号。
复位:秒表和时钟复位信号。任何时候按下按钮秒表显示或时钟显示恢复初始状态:00.00.00.0
(2)调节功能:
通过6位按钮可以对数码的六位显示进行调整。任何时候都可以分别可以通过HHHLMHMLSHSL对时的十位、时的个位、分的十位、分的个位、秒的十位和秒的个位进行调节并设定。
(3)显示功能:
8个8段数码管进行显示。显示精度为0.01秒;最后一段数码管显示工作状态,“H”代表着是时钟,“E”代表着秒表倒计时。
按时、分、秒显示,采用24h制,如示数为10.05.22.5H”,时钟显示读数为100522.5示数为0.05.14.5E”,秒表倒计时显示,读数为514.5秒。
(4)秒表/时钟选择功能:
提供两种模式,秒表倒计时和是时钟计时。
通过TIMESECONDS按钮进行选择。

③两种模式初始状态都为00.00.00,倒计时可以使用调节按钮进行设定,时钟功能可以通过调节按钮进行调整时间。
(5)报警功能:
倒计时报警功能,倒计时结束时,报警信号发出,蓝色的LED亮。

/*-------------------------------------------------------------------------------------------*/
/*-----------按键定义-----------*/
STRT EQU P1.6        ;启动
STP EQU P1.7        ;停止
CLRR EQU P3.0        ;复位
SELTS EQU P3.6         ;时钟
SELTH EQU P3.7        ;秒表

SECL EQU P1.0        ;秒个位
SECH EQU P1.1        ;秒十位
MINL EQU P1.2        ;分
MINH EQU P1.3        ;
HOURL EQU P1.4        ;时
HOURH EQU P1.5        ;
/*-------------------------------------------------------------------------------------------*/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0BH         ;T0定时器入口
AJMP T0INT0
ORG 001BH         ;T1定时器入口
AJMP T1INT1
ORG 30H
/*-------------------------------------------------------------------------------------------*/
/*-----------初始化函数-----------*/
MAIN:
        MOV SP,#60H
        MOV R4,#10        ;100ms;时钟
        MOV R5,#10         ;100ms;秒表

        MOV TMOD,#11H
        MOV TL0,#(65535-7986)MOD 256;#9EH ;定时中断子程序。重装定时常数
        MOV TH0,#(65535-7986)/256;#58H ;10ms

        MOV TL1,#(65535-7986)MOD 256;#9EH ;定时中断子程序。重装定时常数
        MOV TH1,#(65535-7986)/256;#58H ;10ms
/*-------------------------------------------------------------------------------------------*/
/*-----------调节按键检测-----------*/
KSL:
        LCALL DISP ;秒个调整按键
        JB SECL,KSH          ;没有按下的处理,即SECL为高电平。
        LCALL DISP
        JNB SECL,$-3  ;消除抖动
        AJMP SINCL
KSH: LCALL DISP ;秒10调整按键
        JB SECH,KML
        LCALL DISP
        JNB SECH,$-3
        AJMP SINCH
KML: JB MINL,KMH ;分个调整按键
        LCALL DISP
        JNB MINL,$-3
        AJMP MINCL
KMH: JB MINH,KHL ;分10调整按键
        LCALL DISP
        JNB MINH,$-3
        AJMP MINCH
KHL:
        JB HOURL,KHH ;时个调整按键
        LCALL DISP
        JNB HOURL,$-3
        AJMP HINCL
KHH: JB HOURH,K1 ;时10调整按键
        LCALL DISP
        JNB HOURH,$-3
        AJMP HINCH
/*-------------------------------------------------------------------------------------------*/
/*-----------调节按键处理-----------*/
SINCL:                           /*秒的数据处理*/
        INC 20H  ;秒个位的调整 +1
        MOV A,20H
        CJNE A,#10,SINC0L   ;
        MOV 20H,#0        ;满10的处理
SINC0L: AJMP KSL           ;返回KSL按键处理
SINCH:
        INC 21H
        MOV A,21H
        CJNE A,#6,SINC0H   ;60s
        MOV 21H,#0
SINC0H: AJMP KSH
MINCL:                                 /*分的数据处理*/
        INC 22H ;分调整
        MOV A,22H
        CJNE A,#10,MINC0L        ;60min
        MOV 22H,#0
MINC0L: AJMP KML
MINCH:
        INC 23H ;分调整
        MOV A,23H
        CJNE A,#6,MINC0H        ;60min
        MOV 23H,#0
MINC0H: AJMP KMH
HINCL:                           /*时的数据处理*/
        MOV A,25H        ;时调整
        CJNE A,#2,LH1   ;时的十位不满2时的处理
        INC 24H         ;时 >20h
        MOV A,24H
        CJNE A,#4,HINC0L        ;是否到达24
        MOV 24H,#0 ;时到24后,数码管清零
HINC0L: AJMP KHL
LH1:
        INC 24H ;时<20h
        MOV A,24H
        CJNE A,#10,HINC0L  ;24h
        MOV 24H,#0
HINCH:
        INC 25H ;时调整
        MOV A,25H
        CJNE A,#3,HINC0H  ;24h
        MOV 25H,#0
HINC0H: AJMP KHH
/*-------------------------------------------------------------------------------------------*/
/*-----------控制按键扫描-----------*/
K1: LCALL DISP ;开始键
        JB STRT,K2 ;
        LCALL DISP
        JNB STRT,$-3
        AJMP START
K2: JB STP,K3 ;暂停键
        LCALL DISP
        JNB STP,STOP   ;消抖处理
K3:
        JB CLRR,K4        ;没有按下,转到K4
        LCALL DISP
        JNB CLRR,CLEAR ;清零键
        AJMP KSL
K4:
        JB SELTS,K5        ;没有按下,返回数码按键监测
        LCALL DISP
        JNB SELTS,SELTHC ;模式切换
K5:
        JB SELTH,TOKSL        ;没有按下,返回数码按键监测
        LCALL DISP
        JNB SELTH,SELTSC ;模式切换
        AJMP KSL
TOKSL:
        AJMP KSL
/*-------------------------------------------------------------------------------------------*/
/*-----------控制按键处理-----------*/
START:
        ;打开中断总开关
        CPL EA
        AJMP K1
STOP:
        CLR TR0 ;暂停
        CLR TR1
        SETB P1.6;停止报警
        AJMP K2
CLEAR:
        CLR TR0 ;清零
        CLR TR1
        MOV A,#0
        MOV 20H,A
        MOV 21H,A
        MOV 22H,A
        MOV 23H,A
        MOV 24H,A
        MOV 25H,A

        MOV 26H,A
        MOV 27H,A

        AJMP K3
SELTHC: ;时钟模式选择
        SETB TR0
        SETB ET0
        CLR ET1
        CLR TR1
        AJMP K4
SELTSC:        ;秒表模式选择
        SETB TR1
        SETB ET1
        SETB P3.1;清除报警灯
        CLR ET0
        CLR TR0
        AJMP K5
/*-------------------------------------------------------------------------------------------*/
/*---------T0中断处理---------*/
T0INT0:
        MOV TL0,#(65535-7986)MOD 256;#9EH ;定时中断子程序。重装定时常数
        MOV TH0,#(65535-7986)/256;#58H ;10ms
        DJNZ R4,T0INTR ;10msX10=0.1S,未满20次,跳出中断子程序

        MOV R4,#10
        MOV 26H,#76H;最后一位指定显示H

        INC 27H  ;1S,秒存储单元内数+1
        MOV A,27H
        CJNE A,#10,T0INTR  ;未满10S,跳出中断,返回显示。;满10s,往下执行清零处理,十位+1
        MOV 27H,#0  ;满60S,秒单元清零

        INC 20H  ;1S,秒存储单元内数+1
        MOV A,20H
        CJNE A,#10,T0INTR  ;未满10S,跳出中断,返回显示。;满10s,往下执行清零处理,十位+1
        MOV 20H,#0  ;满60S,秒单元清零
                    ;秒十位+1
        INC 21H ;秒10位
        MOV A,21H
        CJNE A,#6,T0INTR  ;6
        MOV 21H,#0

        INC 22H  ;分个+1
        MOV A,22H
        CJNE A,#10,T0INTR
        MOV 22H,#0

        INC 23H  ;分十+1
        MOV A,23H
        CJNE A,#6,T0INTR
        MOV 23H,#0

        MOV A,25H
        CJNE A,#2,L1   ;时的十位不满2时的处理
        ;时的十位满2的处理
        INC 24H
        MOV A,24H
        CJNE A,#4,T0INTR        ;是否到达24
                         ;时到24后,数码管清零
        MOV A,#0
        MOV 20H,A
        MOV 21H,A
        MOV 22H,A
        MOV 23H,A
        MOV 24H,A
        MOV 25H,A
        RETI
        ;子程序
L1:        INC 24H
        MOV A,24H
        CJNE A,#10,T0INTR
        MOV 24H,#0         ;时的个位清零
        INC 25H         ;时的十位+1
        MOV A,28H
T0INTR: RETI

/*-------------------------------------------------------------------------------------------*/
/*-----------T1中断处理-----------*/
T1INT1:
        MOV TL1,#(65535-7986)MOD 256;#9EH ;定时中断子程序。重装定时常数
        MOV TH1,#(65535-7986)/256;#58H ;10ms
        DJNZ R5,T0INTR        ;不满10次,跳转
        MOV R5,#10
        MOV A,27H
        CJNE A,#0,TLSL;判断0.01s是否为0

        MOV A,20H
        CJNE A,#0,TSL  ;判断秒的个位是否为0
        MOV A,21H
        CJNE A,#0,TSH  ;判断秒的十位是否为0
        MOV A,22H
        CJNE A,#0,TML  ;判断分的个位是否为0
        MOV A,23H
        CJNE A,#0,TMH  ;判断分的十位是否为0
        MOV A,24H
        CJNE A,#0,THL  ;判断时的个位是否为0
        MOV A,25H
        CJNE A,#0,THH  ;判断时的十位是否为0

        CLR P3.1  ;计时结束的标志

        RETI;返回中断处

TLSL:        ;0.01s不为0,进行-1
        DEC 27H
        MOV 26H,#79H;最后一位指定显示E
        RETI
TSL:         ;秒个位不为0,进行-1
        DEC 20H
        MOV 26H,#79H;最后一位指定显示E
        MOV 27H,#9
        RETI
TSH:        ;秒十位不为0,进行-1,个位为9
        DEC 21H
        MOV 26H,#79H;最后一位指定显示E
        MOV 27H,#9
        MOV 20H,#9
           RETI
TML:
        DEC 22H
        MOV 26H,#79H;最后一位指定显示E
        MOV 27H,#9
        MOV 21H,#5
        MOV 20H,#9
        RETI
TMH:
        DEC 23H
        MOV 26H,#79H;最后一位指定显示E
        MOV 27H,#9
        MOV 22H,#9
        MOV 21H,#5
        MOV 20H,#9
        RETI
THL:
        DEC 24H
        MOV 26H,#79H;最后一位指定显示E
        MOV 27H,#9
        MOV 23H,#5
        MOV 22H,#9
        MOV 21H,#5
        MOV 20H,#9
        RETI
THH:
        DEC 25H
        MOV 26H,#79H;最后一位指定显示E
        MOV 27H,#9
        MOV 24H,#9
        MOV 23H,#5
        MOV 22H,#9
        MOV 21H,#5
        MOV 20H,#9
        RETI
/*-------------------------------------------------------------------------------------------*/
/*-----------显示处理-----------*/
DISP:
        MOV A,26H
        MOV P0,A         ;显示
        CLR P2.0
        ACALL DLY
        SETB P2.0
        MOV A,27H  ;0.1S
        ACALL SEG7
        MOV P0,A
        CLR P2.1
        ACALL DLY
        SETB P2.1

        MOV A,20H  ;秒个位
        ACALL SEG7
        MOV P0,A         ;显示秒个位
        SETB P0.7
        CLR P2.2
        ACALL DLY
        SETB P2.2
        MOV A,21H  ;秒十位
        ACALL SEG7
        MOV P0,A
        CLR P2.3
        ACALL DLY
        SETB P2.3
        MOV A,22H  ;分个位
        ACALL SEG7
        MOV P0,A
        SETB P0.7
        CLR P2.4
        ACALL DLY
        SETB P2.4
        MOV A,23H  ;分十位
        ACALL SEG7
        MOV P0,A
        CLR P2.5
        ACALL DLY
        SETB P2.5
        MOV A,24H  ;时个位
        ACALL SEG7
        MOV P0,A
        SETB P0.7
        CLR P2.6
        ACALL DLY
        SETB P2.6
        MOV A,25H  ;时十位
        ACALL SEG7
        MOV P0,A
        CLR P2.7
        ACALL DLY
        SETB P2.7
        RET
/*-------------------------------------------------------------------------------------------*/
/*-----------延时部分-----------*/
DLY10:  MOV R3,#30
D0: ACALL DLY
        DJNZ R3,D0
        RET
DLY: MOV R7,#2
D1: MOV R6,#40
        DJNZ R6,$
        DJNZ R7,D1
        RET
/*-------------------------------------------------------------------------------------------*/
/*-----------数码管段值-----------*/
SEG7:
        INC A
        MOVC A,@A+PC
        RET
        DB                 03FH  ;0  共阴
        DB      006H  ;1
        DB      05BH  ;2
        DB      04FH  ;3
        DB      066H  ;4
        DB      06DH  ;5
        DB      07DH  ;6
        DB      007H  ;7
        DB      07FH  ;8
        DB      06FH  ;9
END

秒表

楼主:
(1)控制功能: ①启动/停止:秒表和时钟选择功能的总开关允许位。没按或偶次按下,关闭时钟和秒表功能选择。单次按下,允许进行秒表和时钟功能选择。 ②暂停:秒表或时钟的停止信号。任何时候按下按钮停止秒表倒计时或停止时钟计时和撤销报警信号。 ③复位:秒表和时钟复位信号。任何时候按下按钮秒表显示或时钟显示恢复初始状态:00.00.00.0 。 (2)调节功能: 通过6位按钮可以对数码的六位显示进行调整。任何时候都可以分别可以通过HH、HL、MH、ML、SH、SL对时的十位、时的个位、分的十位、分的个位、秒的十位和秒的个位进行调节并设定。 (3)显示功能: 同8个8段数码管进行显示。显示精度为0.01秒;最后一段数码管显示工作状态,“H”代表着是时钟,“E”代表着秒表倒计时。 按时、分、秒显示,采用24h制,如示数为“10.05.22.5H”,时钟显示读数为10时05分22.5秒。示数为“0.05.14.5E”,秒表倒计时显示,读数为5分14.5秒。 (4)秒表/时钟选择功能: ①提供两种模式,秒表倒计时和是时钟计时。 ②通过TIME和SECONDS按钮进行选择。 ③两种模式初始状态都为00.00.00,倒计时可以使用调节按钮进行设定,时钟功能可以通过调节按钮进行调整时间。 (5)报警功能: 倒计时报警功能,倒计时结束时,报警信号发出,蓝色的LED亮。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设初值这里,7986是怎么来的?求解?
MOV TL0,#(65535-7986)MOD 256;#9EH ;定时中断子程序。重装定时常数
MOV TH0,#(65535-7986)/256;#58H ;1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设初值这里,7986是怎么来的?求解?
MOV TL0,#(65535-7986)MOD 256;#9EH ;定时中断子程序 ...

这里如果要按晶振12MHZ理论精确计算 (一个机器周期的耗时为1us的话),实际程序应格是:
MOV TL0,#(65535-10000)MOD 256  ; 余数为计数初值的低字节
MOV TH0,#(65535-10000)/256  ;商为计数初值的高字节
可是实际上程序运行多少会有一点误差,就需要不断地对定时器初始值调试,直到调到自己合适的。
*************这部分可以自行修改初始值******************
MOV TL0,#(65535-7986)MOD 256;#9EH ;定时中断子程序。重装定时常数
MOV TH0,#(65535-7986)/256;#58H ;10ms
*****************************************************
而上面提供的电路的晶振是11.0592MHZ的,程序写的也比较冗余了一点,多少也会有一点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