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出租车计价器程序

楼主(2020-06-20):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1602读写使能端口*/
sbit rw=P2^1;
sbit rs=P2^0;
sbit en=P2^2;
sbit b=P0^7;
sbit gl=P1^0;

void lcd_init();                        //lcd设置函数
void wr_com(uchar command);       //命令函数
void wr_data(uchar data0);      //数据函数
void lcd_clear();                     //清屏函数
void lcd_set();                                 //屏幕设置函数
void busy();        //测忙函数
void display();    //启动前显示函数
void printstring(uchar *s);
void display1(); //启动后显示函数
void key1();                //启动前按键

sbit K=P3^0;
sbit K1=P3^1;
sbit K2=P3^5;             //开始计价
sbit K3=P3^3;             //模式选择(行程/等待)
sbit K4=P3^4;             //复位

sbit g=P2^7;
sbit aa=P2^3;               //运行
sbit bb=P2^4;              //等待
sbit cc=P2^5;               //暂停

//sbit led_run=P3^0;
//sbit led_await=P3^1;
//sbit led_stop=P3^2;

bit f_start;
bit jump_in;
bit jump_out;
void key();                    //启动后按键
/*定义液晶显示地址数组*/
uchar codetable[]={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70};
uchar dispbuf[]={0,0,0,0,0,0,0,0,0,0,0,0,0,0,0};
uchar dispbuf1[]={0,0,0,0,0,0,0,0,0,0,0,0,0,0,0};

uchar v,v1;
uchar i,m=0;

void init();

void chuli();
void chuli1();

void delay(uchar t);  //延时函数
void clear();                  //终止函数

void set(uchar x);
void set1(uchar y);
uchar command;

uchar count,count1;
uchar second,minite,second1,minite1;
unsigned int tt,tt1;
unsigned char value1=70,value2=17,value3=15;               //value1=起步价,value2=超出每公里价格,value3=等待价格
unsigned int money;
void main()
{
//  Init_Timer1();     //定时器中断函数
EX0=1;//开外部中断0
IT0=1;//采用跳变沿触发方式

  init();
  lcd_init();
  while(1)
  {
    key1();
         chuli();
   display();
    if(jump_in==1)
      {
      jump_in=0;
            lcd_init();
      while(1)
        {
        key();
            chuli1();
        display1();
                   if(jump_out==1)
                    {
                    lcd_init();
                    jump_out=0;
                    clear();
                    break;
                    }
        }
      }
   }
}
void clear(){
  TR0=0;
  TR1=0;
  money=0;
  second=0;
  second1=0;
  minite=0;
  minite1=0;
  value1=70;
  value2=17;
  value3=15;
//led_run=1;
//led_await=1;
//led_stop=1;
  v=0;
  v1=0;
for(i=0;i<15;i++)
  {
  dispbuf[ i]=0;[ i]
   dispbuf1[ i]=0;[ i]
  }
  m=0;
}

void init()                             //中断定时
{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T0=1;
  ET1=1;
  EA=1;
  TR0=0;
  TR1=0;
}
void t0_(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中断1模式0 用来计时 秒、分
{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ite++;
                  if(minite==99)
                    {
                     minite=0;
               }
             }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dispbuf1[0]=m/10;
  dispbuf1[1]=m%10;
dispbuf1[2]=second/10;
dispbuf1[3]=second%10;
}

void t1_(void) interrupt 3 using 3                                       //中断3模式3用来计时 秒、分
{
  count1++;
if(count1==20)
    {
          count1=0;
          second1++;
          if(second1==60)
            {
             second1=0;
                  minite1++;
                  if(minite1==99)
                    {
                     minite1=0;
               }
             }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dispbuf1[4]=minite1/10;
dispbuf1[5]=minite1%10;
dispbuf1[6]=second1/10;
dispbuf1[7]=second1%10;
}

void lcd_init()
{
wr_com(0x3c);
  wr_com(0x06);
wr_com(0x0c);
wr_com(0x01);
}
void wr_com(uchar command)                                 //命令
{
   busy();
   rs=0;
   rw=0;
  P0=command;
   en=1;
   en=0;
}
void wr_data(uchar data0)                                        //数据
{
   busy();
   rs=1;
   rw=0;
   P0=data0;
   en=1;
   en=0;
}
void busy()                                                                        //测忙函数
{
while(1)
   {
    en=0;
    rs=0;
    rw=1;
   P0=0xff;
    en=1;
   if(b!=1)break;
   }
   en=0;
}
void chuli()                                             //分离出百位十位个位
{
dispbuf[0]=value1/100%10;
dispbuf[1]=value1/10%10;
  dispbuf[2]=value1%10;
dispbuf[3]=value2/100%10;
dispbuf[4]=value2/10%10;
dispbuf[5]=value2%10;
dispbuf[6]=value3/100%10;
dispbuf[7]=value3/10%10;
dispbuf[8]=value3%10;
}
void display()                                          //初始显示函数
{
set(0);
printstring("step  :");
wr_data(table[dispbuf[0]]);
wr_data(table[dispbuf[1]]);
printstring(".");
wr_data(table[dispbuf[2]]);

set(16);
printstring("mileage :");
wr_data(table[dispbuf[3]]);
wr_data(table[dispbuf[4]]);
printstring(".");
wr_data(table[dispbuf[5]]);

set1(0);
printstring("await:");
wr_data(table[dispbuf[6]]);
wr_data(table[dispbuf[7]]);
printstring(".");
wr_data(table[dispbuf[8]]);

set1(16);
printstring("run : ");
wr_data(table[dispbuf1[0]]);
wr_data(table[dispbuf1[1]]);
printstring(":");
wr_data(table[dispbuf1[2]]);
wr_data(table[dispbuf1[3]]);

}

void chuli1()
{
if(f_start==1)
  {
tt=minite*60+second;
tt1=minite1;
  if(m<=3)
{money=value1+value3*tt1;}
  if(m>3)
{money=value1+value2*(m-3)+value3*tt1;}
}

  elseif(f_start==0)
   {
    money=0;
   }
dispbuf1[8]=money/100%10;
dispbuf1[9]=money/10%10;
dispbuf1[10]=money%10;
}

void display1()                                         //运行后显示函数
{
set(0);
printstring("run: ");
// wr_data(table[m]);
wr_data(table[dispbuf1[0]]);
wr_data(table[dispbuf1[1]]);
// printstring(":");
// wr_data(table[dispbuf1[2]]);
// wr_data(table[dispbuf1[3]]);

set(14);
printstring("await:");
wr_data(table[dispbuf1[4]]);
wr_data(table[dispbuf1[5]]);
printstring(":");
wr_data(table[dispbuf1[6]]);
wr_data(table[dispbuf1[7]]);

set1(0);
printstring("sum is: ");
wr_data(table[dispbuf1[8]]);
wr_data(table[dispbuf1[9]]);
printstring(".");
wr_data(table[dispbuf1[10]]);

}

void printstring(uchar *s)               //输出显示函数
{
   while(*s)
  wr_data(*s++);
}

void key()                                                      //启动按键
{
  if(K3==0)
  {
   delay(50);                                         //延时消抖动
         if(K3==0)
         {
    while(K3==0);
          v1++;
          if(v1==4) v1=1;
         }
  }
  switch(v1)
  {
    case1:f_start=1;TR0=1;TR1=0;/*led_run=0;led_await=1;led_stop=1*/;aa=0;bb=1;cc=1;break;                 //运行
         case2:TR0=0;TR1=1;/*led_run=1;led_await=0;led_stop=1*/;aa=1;bb=0;cc=1;break;                              //等待
         case3:TR0=0;TR1=0;/*led_run=1;led_await=1;led_stop=0*/;aa=1;bb=1;cc=0;break;                             //暂停
  }
  if(K4==0)                                           //跳出运行
  {
    delay(50);
          if(K4==0)
          {
           while(K4==0);
           jump_out=1;
          }
  }
}
void delay(uchar t)
{
  while(--t);
}
void set(uchar x)
{
command=0x80+x;
wr_com(command);
}
void set1(uchar y)
{
command=0xc0+y;
wr_com(command);
}
void key1()                                                                //初始调节按键
{
  if(K==0)
   {
      delay(100);
           if(K==0)
           {
            while(K==0);
            v++;
            if(v==4) v=0;
           }
   }
  switch(v)
   {
            case     0:break;
       case1:if(K1==0){while(K1==0);value1=value1+10;}break;
            case     2:if(K1==0){while(K1==0);value2=value2+5;}break;
            case3:if(K1==0){while(K1==0);value3=value3+5;}break;   }
  if(K2==0)
   {
     delay(50);
     if(K2==0)
      {
      while(K2==0);
      jump_in=1;
      }
   }
}

void mode( )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控制选位
{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