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可以给atmega328单片机供电吗

楼主(2020-06-20):
(图片)

网友A:
采用电容降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根据负载的电流大小和交流电的工作频率选取适当的电容,而不是依据负载的电压和功率。
  2. 限流电容必须采用无极性电容,绝对不能采用电解电容。而且电容的耐压须在400V以上。最理想的电容为铁壳油浸电容。
  3. 电容降压不能用于大功率负载,因为不安全。
  4. 电容降压不适合动态负载。
  5. 同样,电容降压不适合容性和感性负载。

  图中,已知C1为0.33μF,交流输入为220V/50Hz,求电路能供给负载的最大电流。

  C1在电路中的容抗Xc为:

  Xc=1 /(2 πf C)= 1/(2*3.14*50*0.33*10-6)= 9.65K

  流过电容器C1的充电电流(Ic)为:

  Ic = U / Xc = 220 / 9.65 = 22mA。

要是atmega328单片机需要小于 20mA, 可以用。不过不安全,可造成人体触电伤害。

网友B:
上图电路根本达不到单片机使用电压要求,况且触碰到裸露的上电电路会有安全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电容降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根据负载的电流大小和交流电的工作频率选取适当的电容,而不是依 ...

有指导意义,用变压器是不是好点,但是变压器那个宝又需要设计参数,对变压器不懂。有什么好的方案吗,需要用单片机控制bt131然后间接控制220v的开和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电路根本达不到单片机使用电压要求,况且触碰到裸露的上电电路会有安全风险

应该咋改一下?或者有什么方案吗

网友C:
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高电压和低直流电压之间保持隔离总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D:
楼主在不是十分了解电容降压电源特点的情况下不要去瞎折腾,现在随便找一个5V手机充电器玩单片机根本不是难事,何必去冒触电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不是十分了解电容降压电源特点的情况下不要去瞎折腾,现在随便找一个5V手机充电器玩单片机根本不是难 ...

谢谢,我是想用bt131去控制220v的开关状态,请问有什么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高电压和低直流电压之间保持隔离总是更好的选择。

谢谢,我是想用bt131去控制220v的开关状态,请问有什么方案吗

网友B:
用 BT131 简单电路起控电压较高,属非隔离不安全。隔离型的电路复杂较其它电源成本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BT131 简单电路起控电压较高,属非隔离不安全。隔离型的电路复杂较其它电源成本偏高

谢谢,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E(2020-10-20):
ATMEGA328P可以用3.3V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