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写单片机代码,为啥按键效果不满意,麻烦大佬给指点一下,我比较菜

楼主(2020-06-20):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
          delay_ms(10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art_init(9600);
   //        Key_GPIO_Config();                                                                                                    //串口初始化为9600
          TIM5_PWM_Init(999,24);                                                                                        //200pwm调用形式
          TIM3_Int_Init(4999, 71);
                IIC_GPIO_Configuration( IIC_GOIO_SDA , IIC_SDA , IIC_GPIO_SCL , IIC_SCL );
          delay_ms(10);
                MPU6050_Inital();
     delay_ms(10);
        KEY_Init();
          LCD_Init();
                Remote_Init();                        //红外接收初始化
                LED0=!LED0;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10,200,16,16,"2020/6/27");
        while(1)
                {
                        flag=0;
                        flag5=1;
                        flag2_1=0;
                //        num=0;
                        t=0;
                        //nu=0;
                        //n=0;
                        setlong=0;
                        setang=0;
                        setR=0;
                        t=KEY_Scan(0);
      resetmot();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
             delay_ms(2);
            // Write_LCD_Command(0x30);        //必须再次打开基本指令,因为绘图开了扩充指令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jibenmeshi");

        if(t==KEY0_PRES)
{
                if(num<7)
                                                num++;
                                                else
                                                        num=0;
switch(num)
                                {
                                        case 1: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START");break;
                                        case 2: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1:Mode1");
                 mode1();break;

                                        case 3: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4:Mode4");
                                               flag=4;break;

                                        case 4: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7:Mode7");
                                                flag7=1;
                                                mode7();break;

                                }
                        }
if(t==KEY1_PRES)
{
                if(nu<7)
                                                nu++;
                                                else
                                                        nu=0;
switch(nu)
                                {
                                        case 1: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HUA XIAN");break;
                                        case 2: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HUA 30CM"); setlong=30;mode2();break;
                                        case 3: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HUA 40CM");setlong=40;mode2();break;

                                        case 4: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HUA 50CM");setlong=50;mode2();break;

                                        case 5: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HUA 60CM");setlong=60;mode2();break;

                                }
                        }

if(t==WKUP_PRES)
{
                if(n<7)
                                                n++;
                                                else
                                                        n=0;
switch(n)
                                {
                                        case 1: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HUA JIAO");break;
                                        case 2: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HUA 30C");
                  setang=30; mode3();break;

                                        case 3: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HUA 60C");
                  setang=60; mode3();break;

                                        case 4: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HUA 120C");
                  setang=120; mode3();break;
                                        case 5: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HUA 240C");
                  setang=2400; mode3();break;
                                        case 6: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HUA YUAN");mode5();break;

                                }
                        }

                }
        }

网友A:
兄弟说说你的功能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
                delay_ms(10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TIM5_PWM_Init(999,24);                                                                                        //200pwm调用形式
                TIM3_Int_Init(4999, 71);
                IIC_GPIO_Configuration( IIC_GOIO_SDA , IIC_SDA , IIC_GPIO_SCL , IIC_SCL );
                delay_ms(10);
                MPU6050_Inital();
                delay_ms(10);
                KEY_Init();
                LCD_Init();
                Remote_Init();                        //红外接收初始化
                LED0=!LED0;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10,200,16,16,"2020/6/27");
                while(1)
                {
                        flag=0;
                        flag5=1;
                        flag2_1=0;
                        t=0;
                        setlong=0;
                        setang=0;
                        setR=0;
                        t=KEY_Scan(0);
                        resetmot();
                        delay_ms(2);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jibenmeshi");
                        if(t==KEY0_PRES)
                        {
                                if(num<7)
                                num++;
                                else
                                num=0;
                                switch(num)
                                {
                                        case 1: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START");break;
                                        case 2: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1:Mode1");mode1();break;
                                        case 3: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4:Mode4");flag=4;break;
                                        case 4: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7:Mode7");flag7=1;mode7();break;
                                }
                        }
                        if(t==KEY1_PRES)
                        {
                                if(nu<7)
                                nu++;
                                else
                                nu=0;
                                switch(nu)
                                {
                                        case 1: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HUA XIAN");break;
                                        case 2: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HUA 30CM"); setlong=30;mode2();break;
                                        case 3: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HUA 40CM");setlong=40;mode2();break;
                                        case 4: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HUA 50CM");setlong=50;mode2();break;
                                        case 5: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HUA 60CM");setlong=60;mode2();break;
                                }
                        }
                        if(t==WKUP_PRES)
                        {
                                if(n<7)
                                n++;
                                else
                                n=0;
                                switch(n)
                                {
                                        case 1: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HUA JIAO");break;
                                        case 2: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HUA 30C");setang=30; mode3();break;
                                        case 3: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HUA 60C");setang=60; mode3();break;
                                        case 4: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HUA 120C");setang=120; mode3();break;
                                        case 5: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HUA 240C");setang=2400; mode3();break;
                                        case 6: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HUA YUAN");mode5();break;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说说你的功能
int main(void)
{

好嘞哥,我的想法是如果k0按下,按两下执行模式1,按三下执行模式4,同样如果k1按下按两下执行HUA 30CM,按三下执行HUA 40CM同里剩下的一样。这个功能,大哥帮忙看看按键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