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此TLC4502电路的原理解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6-20):
找模拟电子电路,运算放大器部分看看就有答案,不可能在这里给你长篇大论。

网友B:
根据运放的“虚短”,运放的5脚6脚电压相等,可以得到5脚电压和7脚电压相同, 运放的2脚3脚电压相等;根据运放的”虚断“可以得到流过R4和R5的电流相同,可以得到1脚电压=(1+(20K/10K))*(PH+);

网友C(2022-05-29):
请问RP1电位器多少阻值

网友D:
上半部分是虚地发生器,下半部分是放大器,最后的信号应该是PH_OUT和PH-的差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RP1电位器多少阻值

调零用,PH7.0时,将PH-调到PH+。R2取值5k,这个电位器可能要用100k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