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各位单片机程序,当p1.0处开关闭合,只点击p2.0,让扬声器不响

楼主(2020-06-20):
想请教各位,本人想做一个霍尔传感报警器,P1.0处开关模拟霍尔元件,当开关闭合霍尔元件触发,扬声器报警,此时按下p2.0处开关,报警消失。但我遇到问题是如果p1.0处开关没有打开,只点击p2.0扬声器还会继续报警。还想请各位帮我看一下。

模拟电路图

模拟电路图

#include<reg51.h>
sbit sound=P1^7;
sbit button=P1^0;
sbit k1=P2^0;
void delay(int i)
{while(i--);}

void main()
{        while(1)
        {        if(button==0)
                {        while(1)
                        {
                        sound=~sound;
                         delay(10);

                        if(!k1)
                        {delay(100);
                        if(!k1)
                        break;
                         }
                        }
                }
         }
}

网友A:
显然还是继续报警,没错,都用触点按键就不会出现没打开的开关。

网友B:
你应该设置一个报警保持灯,当报警来时(P10低电平),P17发警报音,此时按P20报警保持灯亮,报警音停,直到报警消除(P10高电平),报警保持灯灭。

网友C:
我手头没有keil4软件 goto语句帮我验证一下,这里我写了两个程序
#include<reg51.h>
sbit sound=P1^7;
sbit button=P1^0;
sbit k1=P2^0;
void delay(int i)
{while(i--);}
loop:
void main()
{
        while(1)
        {
                if(button==0)
                {
                        delay(100);
                        sound=1;
                        if(k1==0)
                        {
                                delay(100);
                                if(k1==0)
                                sound=0;
                        }
                        while(!k1);
                        goto loop;
                }
         }
}

#include<reg51.h>
sbit sound=P1^7;
sbit button=P1^0;
sbit k1=P2^0;
void delay(int i)
{while(i--);}
void main()
{
        sound=0;
        while(1)
        {
                        if(button==0)
                        {

                                sound=~sound;
//                                sound=0;
                                while(!k1)   //或者将下一条语句改为设立一个标志为例如flag=0;if(flag==0)sound=~sound;
                                        while(1)
                                        sound=~sound;
                                        delay(100);
//                                        sound=1;
                        }
                        goto loop;
                }
         }
}

网友B:
#include<reg51.h>
sbit sound=P1^7;//报警
sbit button=P1^0;//传感器
sbit k1=P2^0;//消铃
void delay(int i)
{while(i--);}

void main()
{
        while(1)
        {
    if(button==0 && k1!=0)//
                {
                  sound=~sound;
                        delay(10);
                }
         }
}

网友D:
这个还需要用单片机,传感器、蜂鸣器

网友D:
这还需要单片机吗???传感器、蜂鸣器、开关三个器件串起来不就行啦???

网友E:
设置2个标志位记录霍尔和按键的状态。
#include<reg51.h>

sbit k1=P2^0;
sbit button=P1^0;
sbit sound=P1^7;

bit flag1,flag2;

void delay(int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if(button==0)
                {
                        flag1=1;
                }
                else
                {
                        flag1=0;
                        flag2=0;
                }

                if(!k1)
                {
                        delay(20);//消抖
                        if(!k1)
                        {
                                flag2=1;
                        }
                }

                if(flag1==1&&flag2==0)
                {
                        sound=~sound;//2.5KHz
                        delay(20);
                }
                else sound=1;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还需要单片机吗???传感器、蜂鸣器、开关三个器件串起来不就行啦???

老师,要求用单片机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sbit sound=P1^7;//报警
sbit button=P1^0;//传感器

谢谢你给的思路

楼主:
我是华夏学院学生,如果是本校学生,请勿抄我的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