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HT11温湿度控制系统只显示0?

楼主:
仿真运行如图,调DHT11无反应,1602上只显示0

这是DHT11部分的程序,请问该如何修改?
void Delay1(uint j)        //延时程序
{
    uchar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延时函数,大约10us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读取温湿度函数
{
    uchar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DATA)&&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DATA)U8temp=1;
                    U8FLAG=2;
                while((DATA)&&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uchar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DATA=0;
        Delay1(180);  //原来为5
        DATA=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DATA=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DATA)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DATA)&&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DATA)&&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DATA=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return 1;
        }
        else   //传感器不响应
        {
           return 0;
        }
}

网友A(2020-06-25):
延时函数的问题,在修改之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