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我看看出了什么问题,就是ds1302是正常的,但是LCD屏显示的内容不正确

楼主:
void display ()
{
int i=0,temp=0;
temp=R1302(0x8D);
datebuffer[2]=0x30+temp/16;
datebuffer[3]=0x30+temp%16;
temp=R1302(0x8B);
weekbuffer=0x30+temp;
temp=R1302(0x89);
datebuffer[5]=0x30+temp/16;
datebuffer[6]=0x30+temp%16;

datebuffer[8]=0x30+temp/16;
datebuffer[9]=0x30+temp%16;
temp=R1302(0x85);
temp=temp&0x7f;
timebuffer[0]=0x30+temp/16;
timebuffer[1]=0x30+temp%16;
temp=R1302(0x83) ;
timebuffer[3]=0x30+temp/16;
timebuffer[4]=0x30+temp%16;
temp=R1302(0x81);
temp=temp&0x7f;
timebuffer[6]=0x30+temp/16;
timebuffer[7]=0x30+temp%16;

网友A(2020-06-22):
ds1302通讯管脚加几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B:
读一下datasheet,数据处理方式不对

网友C:
在debug 模式下,1)先确认LCD 驱动程序对不对,不对先调试驱动【或下载DS1302OK的驱动】 ;2)取断点,检查 要显示的内容对不对,3)检查显示程序对不对

网友D:
应该是有个显示接线方式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