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spi和uart同时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0-06-20):
我用89c52的p2口作spi接了一个rc522射频识别模块,然后用p3.0和p3.1串行口作uart接了一个as608的指纹模块。
两个模块分别写了一个程序,各自都已经调试好了。射频识别用的定时器T1,指纹用的T2。
在整合成一个程序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想问下各位89c52可以同时有spi和uart两个串口通信吗,感觉这里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A:
不会,可以有两个通信,这是不同的通信原理一个是串口,一个是S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可以有两个通信,这是不同的通信原理一个是串口,一个是SPI

好的我再找找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