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V960A版本最新官网汉化补丁

楼主(2020-06-20):
keil c51v960a汉化补丁,大部分常用的已经汉化了,汉化内容全部采用在线翻译可能有的翻译有误!

by:不怕搞事的扛把子_DIY

楼主(2020-09-14):
发现没有上传,重新上传

keil c51v960a汉化补丁.7z

C51补丁

网友A:
先谢谢了!不知有无问题?早几年我尝试过汉化。稍微修改了Keil某些部分,表面上可以运行,实际就出问题。

网友B(2021-01-31):
小部分汉化,启动正常。感谢分享。

网友C:
谢谢分享。不过习惯英文的软件了。

网友D(2021-05-07):
貌似不是官方的吧?我上官网没看到有发布这样的补丁包,按说官方如果有不同语言的版本的话,应该是以语言文件的形式提供的,不会直接提供一个主程序的exe替换版。
而且这个补丁很多菜单都没有汉化。

网友E(2021-06-11):
完全汉化了嘛

网友F(2021-08-10):
打不开,闪退,双击之后就闪一下,或者没反应

网友G(2021-09-22):
汉化第几版本的?

网友H:
下下来了,回去安装试一下

网友I(2022-03-30):
老兄 有C251的汉化吗 stc32用

网友J:
先谢了,下来有需要时用吧。

网友K:
主菜单都没有完整汉化

网友L(2022-11-14):
有点总比没有强,毕竟纯手动汉化嘛

网友M:
汉化后才感觉怪怪的,,,

网友N(2023-06-13):
官方补丁 ?官方支持盗版了么

网友O:
我的已经从其他地方下载的汉化包,同你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版本

网友P(2025-03-03):
不是最新版,浪费5分

网友Q:
IDE-Version:
μVision V5.15

Tool Version Numbers:
Toolchain:        MDK-ARM Standard  Version: 5.15.0

C Compiler:         Armcc.exe        V5.05 update 2 (build 169)
Assembler:          Armasm.exe        V5.05 update 2 (build 169)
Linker/Locator:     ArmLink.exe        V5.05 update 2 (build 169)
Library Manager:    ArmAr.exe        V5.05 update 2 (build 169)
Hex Converter:      FromElf.exe        V5.05 update 2 (build 169)
CPU DLL:               SARMCM3.DLL          V5.15.0
Dialog DLL:         DARMSTM.DLL          V1.65.0.0
Target DLL:             UL2CM3.DLL           V1.155.8.0
Dialog DLL:         TARMSTM.DLL          V1.64.0.0

怎么看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