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multisim仿真60s倒计时的一点问题

楼主(2020-06-20):
如题,正在做60s倒计时纯数字电路的multisim仿真,电路图如下,求大佬帮忙回答一下遇到的问题

倒计时只能从60s倒计时到09s,而不是00s,想问一下是电路连错了还是参数不对(已经试了很多参数)

网友A:
会不会是代码写错了

网友B:
555 只要提供秒信号,其它的就看电路如何连接才能实现60秒倒计时了

网友B:
555 只要提供秒信号,

网友C:
可参https://bbs.csdn.net/topics/396843986 修改一下置数为6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代码写错了

纯数字电路,没有代码

楼主:
想问一下怎么改电路才能倒计时到00,试了好几种方法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代码写错了

代码??? 555芯片做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