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YS-IRTM无法收到红外信号问题

楼主:
先谢过各位大佬看帖。纯新手想根据附件《详细教程与说明》中的内容利用ESP8266-01S模块与YS-IRTM红外收发模块自制wifi红外遥控器,但是卡在第一步。用U转串接好红外模块后,遥控器对准模块接收口,串口调试软件没接到任何信息,现在想知道怎么样才能正常收到红外模块的信号。经过串口调试软件测试之后,发现U转串的RX和TX相短接,可以用串口软件发送和接受信息(已排除u转串的问题)。接上红外模块之后(接口按照说明TX接RX,RX接TX),发送什么都输出FF。例如我修改波特率为4800,输入A1 F3 01 00 00,结果返回是FF。
有没有可能是红外模块故障?手上没有其他的红外模块了,请问如何排查或者抢救一下?
麻烦各位大哥协助一下

以下为环境
U转串用的是基于CH340开发的 USB转8266(TTL)、YS-IRTM红外收发模块
系统版本win10

YS-IRTM 发射模块使用手册(ver1.0).pdf

红外模块说明

网友A(2020-06-22):
你好!应该是你的YS-IRTM红外模块硬件的问题,
我这有一款红外模块,可完成几乎所有家电控制,包括空调的红外解码和发射控制,且控制性很强,
XM-IR系列学习型红外模块有串口、网口等应用,
同时也可以通过WIFI、蓝牙实现无线APP控制。

网友B:
1)先从硬件来确认 红外接收模块 是否接收到红外遥控信号, a)示波器 看红外接收端是否有波形,b)波形是否符合规范 .如果都没有,那是红外遥控发射 或 红外接收模块 出问题.
排除了硬件问题,才能做软件进一步测试

网友C(2022-03-12):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是发不出去呢,怎么办?

网友D(2022-08-21):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是发不出去呢,怎么办?

同问,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