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8255A驱动数码电路看不懂,求解释

楼主: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电路图!
求大神帮助!

网友A(2020-06-21):
8255芯片是Intel公司生产的可编程并行I/O接口芯片,有3个8位并行I/O口。具有3个通道3种工作方式的可编程并行接口芯片(40引脚)。 其各口功能可由软件选择,使用灵活,通用性强。8255可作为单片机与多种外设连接时的中间接口电路。74LS373是三态输出的八D锁存器,

网友A:
看电路图P0也没做虾米其他用途,作为学习芯片可以这样,若作为实际使用则浪费,驱动8位数码管使用1片锁存器足够,可参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mp;page=1#pid86631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255芯片是Intel公司生产的可编程并行I/O接口芯片,有3个8位并行I/O口。具有3个通道3种工作方式的可编程并 ...

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P0也没做虾米其他用途,作为学习芯片可以这样,若作为实际使用则浪费,驱动8位数码管使用1片锁存器 ...

是的,是浪费了!但是,8255A咋玩呢?

网友A:
咋玩呢?看芯片说明。。。

网友A:
无非就是送段信号和位信号到8552的对应端口,锁存器配合。

网友A(2024-07-01):
作了一个试验就当是回复了,所以说没什么时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