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03_INT0中断计数

楼主: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代码如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03_INT0中断计数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  名称: 红外遥控器受控端程序
//-----------------------------------------------------------------
//  说明: 程序运行时,根据SONY红外协议接收数据并解码,然后将12位编码
//        以16进制数形式显示在三只数码管上.
//
//-----------------------------------------------------------------
#include "myfunc01.h"
//-----------------------------------------------------------------
// 主程序
//-----------------------------------------------------------------
extern INT8U Count;

int main()
{
        DDRA= 0xff;                PORTA= 0xff;
        DDRB= 0xff;                PORTB= 0xff;
        DDRC= 0xff;                PORTC= 0xff;
        DDRD= 0x00;        PORTD= 0xff;
        MCUCR= 0x02;
        GICR= 0x40;
        SREG= 0x80;
        while(1) {
                if(KEY_CLEAR_ON())  Count= 0;
                SHOW_COUNT_ON_DSY();
                _delay_ms(20);
        }
}

ISR(INT0_vect) {
        Count++;
}

Myfunc01.h:

//******************************************************************************************
#ifndef _MYFUNC01_H_
#define _MYFUNC01_H_

//#define F_CPU 2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CLEAR_ON()                ((PIND & _BV(PD6)) == 0X00)

void SHOW_COUNT_ON_DSY();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数字显示屏的显示。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03_INT0中断计数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