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的信号无法和液晶正常通信

楼主(2020-06-21):
    我做的是用两个传感器测光照度然后用单片机运算,在显示屏上显示数值的东西,我用面包板和杜邦线直接把液晶还有传感器接在淘宝买的最小系统上是能用的,把芯片和显示屏放到我自己的电路板上,还没放传感器呢,用不了,调节电位器也只有对比度变化,液晶不显示初始界面。

    因为原理和接线都很简单,就是最小系统+显示屏+传感器+按键而已,我检查过晶振电路,复位电路,还有单片机各引脚电压均正常,晶振波形也对;检查供电也正常,问了同学只说了是我板子设计不对,单片机的信号无法和液晶正常通信。我也不知道该改哪里了,大佬们能帮我看一下嘛?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病急乱投医还测了电路板上和面包板上两种情况的显示屏引脚电压不知道有没有用,拜托大佬们救救孩子吧QAQ!!!

    贴图是我的PCB,原理还有我说的两种情况下的液晶显示屏引脚电压值,拜托拜托!救救孩子吧!
ps:后面改了一些,复位电路的电容10uf,电阻1k。

网友A:
你的单片机没有工作,51单片机的EA脚是否接高电平?

网友B:
测量一下单片机引脚到液晶引脚的电路连接情况吧,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原理图没看出问题。

网友C:
貌似走线间距不足,线间短路了。

网友D:
上拉电阻有吗

网友E:
EA脚没接

网友F:
89C52 P0端口需要上拉电阻,通常为4.7k欧姆。

楼主:
我用面包板接的电路里,EA脚也没接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拉电阻有吗

看一下我的实物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单片机没有工作,51单片机的EA脚是否接高电平?

我在面包板上接的时候没有接EA脚是能用的,不过提了这个意见后我在我硬件上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走线间距不足,线间短路了。

PCB看起来像而已,实物好像没有问题耶

楼主:
回复各位大佬们的话,我在面包板上用的时候是没有接EA的,但是能出结果。不过大家提了之后我就去试了,发现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上面各位大佬,我在面包板上的时候EA没有接也能用,大家提出来后我就在硬件上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各位大佬好,你们的意见我都收到了。但是我在面包板上接线时没有接EA也能出结果的,我在硬件上让EA接高电平仍然不行.......然后呢虽然PCB上看起来像是线短路了,实际上线和线之间我测了,也是正常的...........总之还是没有结果......

网友G:
检查RS RW EN 及P0口电平变化是否正常.另外检查LCD供电.程序代码是否是好的

网友H:
你试一下把LCD 初始化的程序放在最前面,其余的都注释掉,看看是不是别的程序卡住了。在检查一下IO口和电路图是否对应,上拉电阻方向是否接反

网友I:
1)P0口是地址/数据复用口。可以加个数据锁存器吗?我用12864时候,是加了573.
2)确定插的芯片没折脚的吗?
3)确保杜邦线链接正确
4)如果有干扰,电源要调整。芯片的电源脚的去耦电容不能少.

网友I:
数字地线要处理好。

网友J:
复位电路的电容10uf,电阻应该10k。

网友K:
如您硬件没有问题,可以换个兼容该LCD的开发板接您的LCD,试下确定 LCD 是否正常,再进入软件 debug 模式,看看程序 卡在那里。

网友B:
检查下排阻,看有没有装反或阻值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