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的Keypad-Phone内部结构是怎样的?

楼主:
一开始我以为它不过是一个封装好的矩阵键盘。但是实际按图示方法接好以后,用电压探针测量列线的输出电压为1.8V左右。如果keypad-phone是矩阵键盘的结构,在按键没有按下的时候,行线和列线并没有接通,不应该有这个电压吧?那proteus中的keypad-phone是怎样的电路结构呢?

网友A(2020-06-21):
如果弱上拉,输入口也是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