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ultisim仿真直流电源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06-21):
第一个问题是 我第二个示波器测出的整流后波形是这样有没有问题

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想改变最大输出电流可以调节啥?

网友A:
电容器容量太小了,要用UF。

网友B:
1.楼主图画错了,变压器次级任何一端不可接地,否则就成半波整流了。
2.输出电流=电源功率/输出电压。

网友C:
你的波形截止失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