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温度补偿+报警Proteus仿真源程序

楼主:
AT89C51超声波测距系统(SRF04)+温度补偿+报警电路+LCD1602显示(带详尽程序注释)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chaoshengbo.h"

/******************************************************************************/
// 数组定义
/******************************************************************************/
uint8 lcd1602Table1[8]={0x00,0x06,0x09,0x09,0x06,0x00,0x00,0x00};//构造温度符号
uint8 lcd1602Table2[7]={'0','0','0','.','0','0','\0'};   //存放需要显示的温度信息
uint8 disbuff[4]={'0','0','0','\0'};//存放需要显示的距离数字
uint16 max,min,average=0;//最大值、最小值变量定义
uint16 S[10]; //存放每次计算的距离信息
uint16 time=0;        //存放时间差
uint8 tempflag;//温度正负标志位
float temp1;//存放每次测量的温度信息
bit flag1=0;//定时器时间溢出标志位

/******************************************************************************/
// main函数
/******************************************************************************/
int main(void){
    beep=0;                  //扬声器初始化
        Lcd1602_Init();          //液晶初始化
        while(Ds18b20_Init())
        Lcd1602_Show_String(1,1,"NO SENSOR!");//初始化检测总线上是否有DS18B20
        Lcd1602_Show_String(1,1,"Initial OK");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LCD1602
        Lcd1602_Custom_Char(1,10,0,lcd1602Table1);//构造温度符号,位置为第1行第10列
        Lcd1602_Show_String(1,11,"C");
        Lcd1602_Show_String(1,1,"T:");//温度字母“T”
        Lcd1602_Show_String(2,1,"h:");//距离字母“h”
        Lcd1602_Show_String(2,6,"cm");//单位cm

        while(1){
                Ds18b20_Get_Temp(lcd1602Table2);       //读取温度
                if(tempflag==0)
                {
                Lcd1602_Show_String(1,3,"+");                 //显示正号
                Lcd1602_Show_String(1,4,lcd1602Table2);//显示温度
                }
                else
                {
                Lcd1602_Show_String(1,3,"-");           //显示负号
                Lcd1602_Show_String(1,4,lcd1602Table2);//显示温度
                }
                super_distance(disbuff); //超声波测距
                Lcd1602_Show_String(2,3,disbuff);//显示距离
        }
}

网友A(2020-06-25):
proteus8.6版本

网友B(2021-02-28):
调节温度的时候lcd不同步,并且不显示距离

网友A(2021-04-16):
引用 网友B:
调节温度的时候lcd不同步,并且不显示距离

不会吧 我之前用的时候都好使

网友C:
这个是用keil4打开是吧?

网友C:
我用proteus打开可以仿真,但是keil4开打源码就几乎卡死,倒是keil5能打开也不卡,所以大佬是用的keil4还是5 ?我电脑是4代i7,内存也8g,难道是我该换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