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error C129 missing ';'

楼主:
有错误, 求大佬解决

网友A(2020-06-22):
你把TAB这个数组的分号再重新输入一遍,并且把
uchar code中间来个空格

网友B:
“ucharcode” 这里写错了,不是一个类型。

网友B:
第四行
"ucharcode"写法错误
被识别为了一个单行的代码

网友C:
程序写的是否精简,效率是否好,算法是否优化这些都是后话,
但是程序的语法一定要写正确,并且自己学会检查出来,这个是前提。
就像一篇文章一样,首先你必须能排除错别字,语法错误等待,再谈文章的内容。
加油吧!路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