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取值问题求助

楼主(2020-06-21):
51接的ADC0804读取外接电压的值,显示在12864屏幕上,现在能做到实时显示,但是我想让程序做以下功能:

比如第一秒读取一个值,过一秒后再读取一个值,然后比较,如果大于前值就在增加,直到两值相等,就停止,

把最后那个大值显示在屏幕上,且保持。

数值变化规律是越来越大,最后会稳定在一个值不变。

网友A:
你这不是都想的挺明白了 还问什么啊 用程序把你要的功能一步一步写出来不就行了 这还需要悬赏提问吗

能实时显示就说明已经得到值了 把值保存在一个变量中 判断这个值 如果大于另一个变量 则保存到另一个变量中 然后以你要的逻辑分别显示两个变量 不就完了么

网友B:
你这是要别人写程序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都想的挺明白了 还问什么啊 用程序把你要的功能一步一步写出来不就行了 这还需要悬赏提问吗

能 ...

但是在做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还会取值  然后导致第二次又比第一次高  之前保存的值就被改了

网友C:
你的逻辑很清晰了,按照这个逻辑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