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多功能万年历温度(12864液晶显示)

楼主(2020-06-21):
给大家分享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多功能万年历12864液晶显示,温度补偿,同时更新时间温度,与电脑同步。可以设置闹钟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value.h"
#include "nongli.h"

uchar n_nian,n_yue,n_ri;
bit flag_200ms = 1;
uchar menu_1;
uchar flag_clock_en;        //闹钟标志位
uchar flag_clock_kai;        //闹钟开标志位
uchar flag_c_en;
bit flag_100ms;
sbit beep=P2^7;        //蜂鸣器IO口

sbit dq=P3^2;          //18b20 IO口的定义
uint temperature ;    //温度变量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uint(uint z)
{
   while(z--);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5;j++);
}
uchar dis_lcd[10];

#include "lcd12864bu.h"
/******************显示时间函数***************************/
void dis_shijian()        //显示时间
{
        write_shu16(3*2,1*8,shi,0);
        write_shuzi(1,3*2,3*8,fuhao[1],0);
        write_shu16(3*2,4*8,fen,0);
        write_shuzi(1,3*2,6*8,fuhao[1],0);
        write_shu16(3*2,7*8,miao,0);

        write_shu16(1*2,6*8,nian,0);
        write_shu16(1*2,10*8,yue,0);
        write_shu16(1*2,14*8,ri,0);

        write_shu16(2*2,4*8,n_yue,0);
        write_shuzi(1,2*2,6*8,fuhao[0],0);
        write_shu16(2*2,7*8,n_ri,0);

        if(week==0)
    {
     write_yhanzi(1,4,7*16,xingqi[0]);
    }
    if(week==1)
    {
     write_yhanzi(1,4,7*16,xingqi[1]);
    }
    if(week==2)
    {
     write_yhanzi(1,4,7*16,xingqi[2]);
    }
    if(week==3)
    {
     write_yhanzi(1,4,7*16,xingqi[3]);
    }
    if(week==4)
    {
     write_yhanzi(1,4,7*16,xingqi[4]);
    }
    if(week==5)
    {
     write_yhanzi(1,4,7*16,xingqi[5]);
    }
    if(week==6)
    {
     write_yhanzi(1,4,7*16,xingqi[6]);
    }
    if(week==7)
    {
     week=0;
     write_yhanzi(1,4,7*16,xingqi[0]);
    }
        write_shu18b20(3*2,10*8,temperature,0);
        write_shuzi(1,3*2,12*8,dian,0);
}

/************初始化显示*****************/
void init_12864_dis() //初始化显示
{
        cs1=1; //左屏开显示
        cs2=0;
         write_yhanzi(7,0,16,dzrl);           //多功能电子日历
         write_yhanzi(2,2,0,yangli);           //阳(0) 历(1)
         write_yhanzi(2,4,0,nongli);           //农(0) 历(1)
                                                                                                    //         write_yhanzi(2,6,0,0x00);   //时间
                                                                                                    //  write_yhanzi(2,6,0,shijian);   //时间
        write_shu16(1*2,4*8,0x20,0);
         write_yhanzi(1,2,4*16,qita[0]);   //年
         write_yhanzi(1,2,6*16,qita[1]);   //月
         write_yhanzi(2,4,5*16,qita[6]);   //星期
         dis_shijian();        //显示时间
         write_yhanzi(1,6,7*16,wendu_fuhao);   //℃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EA = 0;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EA = 1;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 0.625;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