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298按键控制双直流电机正反转+时间显示+蜂鸣器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proteus仿真图+源程序

#include<AT89X52.H>                  //包含51单片机头文件,内部有各种寄存器定义
#include<lcd.h>
uchar n='0',num0=0,num1=0;
char zuo_pwm=50,you_pwm=50 ;
sbit keyopen = P1^0;         //按键
sbit keyclose = P1^1;         //按键
sbit keyleft = P1^2;         //按键
sbit keyright = P1^3;         //按键
sbit keybeep = P1^4;         //按键
sbit kkey = P2^5;         //按键
sbit beep = P1^7;

unsigned char dj1=0;
unsigned char dj2=0;
unsigned char  s=0;

sbit ENA=P3^7;          //PWM输入
sbit ENB=P2^7;

sbit IN5=P3^0;          //电机
sbit IN6=P3^1;
sbit IN7=P1^5;
sbit IN8=P1^6;
void delay(uint z)//延时1ms函数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IN5=1;
        IN6=0;
        IN7=1;
        IN8=0;
        zuo_pwm=20;
        you_pwm=20;
}

  //左转
void  left(void)
{
        IN5=1;
        IN6=0;
        IN7=0;
        IN8=1;
        zuo_pwm=15;
        you_pwm=15;
}

//右转

void  right(void)
{
        IN5=0;
        IN6=1;
        IN7=1;
        IN8=0;
        zuo_pwm=15;
        you_pwm=15;
}
void fbeep(void)
{        char j,k;
        j=250;
        while(j--)
        {
        beep=~beep;
        for(k=0;k<28;k++);                //0.24ms半周期=2083Hz
        }
        beep=1;
        delay(250);
}
//停止
void  stop(void)
{

            IN5=0;
        IN6=0;
        IN7=0;
        IN8=0;
        zuo_pwm=0;
        you_pwm=0;
}
void init()          //time0
{
        SCON=0x50;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1;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
        InitLcd1602();
        beep=1;
        while(1)
        {
                if(kkey == 0)
                {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
                        while(1)                                        //无限循环
                        {
                            display_str();
                                display_time();
                                if(keyopen==0)
                                {
                                        delay(50);
                                        if(keyopen==0)
                                                run();
                                                while(!keyopen);
                                }
                                if(keyclose==0)
                                {
                                        if(keyclose==0)
                                                        stop();
                                                while(!keyclose);
                                        //break;
                                }
                                if(keyleft==0)
                                {
                                        if(keyleft==0)
                                                        left();
                                                while(!keyleft);
                                }
                                if(keyright==0)
                                {

                                        if(keyright==0)
                                                        right();
                                                while(!keyright);

                                }
                                if(keybeep==0)
                                {
                                        fbeep();
                                }
                         }
                 }
                 else
                 {
                      display_school();
                          stop();
                 }
        }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L0 = 0x91;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num0++;                             //PWM调占空比
        num1++;
        if(num0<=zuo_pwm)
        {
                        ENB=1;
                }
        else
                {
            ENB=0;
                }
        if(num0>=40)
        {
                //ENB=~ENB;
            num0=0;
        }
        if(num1<=you_pwm)
        {
                ENA=1;
        }
        else
                {
                ENA=0;
                }
        if(num1>=40)
        {
                        //ENA=~ENA;
                        num1=0;
                }

}

网友A(2022-05-11):
请问在keil编译过后显示以下情况,该怎么解决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80A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5 creating hex file from "fz"... "fz" - 0 Error(s), 2 Warn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