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佬教一下,这个电路里面C3,C7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6-21):
C3和C7用于解耦R4

网友B:
模拟放大,交流回路。降低输入阻抗。

网友C:
电路里面C3,C7作用是旁路电容, 用于旁路交流信号

网友D:
百度:旁路电容

网友E:
这是一个典型的共发射极音频放大器。R1负载电阻,R2、R3分压电阻,确定晶体管静态工作点位于放大区,R4电流负反馈电阻,以抵消温度影响导致晶体管静态工作点漂移。由于R4的存在对音频信号同样具有负反馈作用,导致放大器增益降低。所以加接C3、C7旁路电容,使音频信号不受R4负反馈影响。C3旁路高频信号,C7旁路低频信号。

网友F:
旁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