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烟雾报警器怎么加水泵?加在哪里?

楼主:
单片机烟雾报警器怎么加水泵, 大佬给个思路

网友A(2020-06-22):
那么多空的随意用1个,同加报警同样道理。

网友B:
你好!
水泵用继电器去控制,继电器通过三极管接入到单片机

网友C:
搞一个端口,触发的时候输出控制水泵放水不就好了

网友D:
随便找一个io口,连一个继电器控制水泵给不给电,记得在继电器加一个反向二极管,防止断路瞬间产生高电压击穿芯片(大家看看,我不知道对不对)
或者可以用开关管控制也可以

网友E(2020-11-09):
用继电器

网友F:
定义单片机的任何一个IO口接PNP三极管基极,控制继电器开关水泵,要想更安全点加个光耦隔离

网友G:
驱动水泵的电路类似于蜂鸣器驱动器。 找到可用的IO引脚并将其连接到NPN晶体管以驱动继电器的线圈。 必须根据继电器规格选择晶体管。 继电器的输出触点可用于控制水泵,即水泵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