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梯形图(画圈部分)是什么意思,是用FPWIN GR7怎么写出来的?

楼主(2020-06-21):
本人新手小白,请问各位大神,上面梯形图(画圈部分)是什么意思,是用FPWIN GR7怎么写出来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好像发错地方了,这里是单片机论坛。要了解PLC的指令需要相关PLC的说明书,不同型号的PLC指令差异比较大,你的这种PLC还真没见过,只用过欧姆龙和三菱的小型机。

网友B(2021-12-10):
内置模块,一个程序模块